[Other] 有没有大佬玩过PF614这个颗粒

楼主(2021-10-24):
手上有几片镁光大S的PF614颗粒
求助大佬这款颗粒速度怎么样,用什么主控板合适

网友:
大S的降级片,一般般,数量不多就3281双贴做U盘

网友:
2258XT或者2263XT

网友:
建议先上测试架看一下ID和坏块,我怎么看都不像真标

网友:
巧了,前两天才拆了一个好盘,上3281还行

网友A:
还有王法吗?大s也有刮刮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王法吗?大s也有刮刮乐?

鱼竿就是这样 大S也是刮刮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