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驴的仪表屏 有TX换过吗?

楼主(2021-10-24):
我的是那种蓝色的液晶屏(肯定是段码屏了),实际是看着模糊
尤其隔着透明塑料  根本无法看清字符

车是本地产的,相信配件是通用的  由其它厂家配套的

现在有些上用大号数码管了  那显示相当清晰

如果有资料  我倒是想把手头有的4位小数码管 塞进表头里去
全部换掉没必要了  不符合DIY折腾的宗旨了

网友A:
液晶的好看,加个自己喜欢的背光就能看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的好看,加个自己喜欢的背光就能看清了。

有背光的,  貌似挺好看的   但隔着雨披啥也看不清了
亮度对比度都不足

后来很多新出的电驴都直接上专用大号的数码管路码表了
数码管  看着貌似不上档次  这种场景反而实用了

网友:
期待楼主改装,家里有个电车也是蓝屏,新时还稍等能看清,现在只有晚上看得清

网友:
数码管阳光下还不如液晶

网友B:
是不是上面的塑料变黄不透明了?是的话,上砂纸,然后UV胶,光亮如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上面的塑料变黄不透明了?是的话,上砂纸,然后UV胶,光亮如新

朋友你好,uv胶是涂正面吗?

网友:
也有电车仪表盘外壳卖,量好尺寸换个仪表盘外壳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上面的塑料变黄不透明了?是的话,上砂纸,然后UV胶,光亮如新

不是,没有变黄和表面磨损  就是液晶屏的对比度、亮度不够

我说的问题  是雨天隔着雨披的时候看不清
一般晴天看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好,uv胶是涂正面吗?

哪一面老化变黄不透明,就磨哪一面,磨完了上UV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一面老化变黄不透明,就磨哪一面,磨完了上UV胶。

知道了,谢谢朋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一面老化变黄不透明,就磨哪一面,磨完了上UV胶。

还有就是请教下那个uv胶摸好需要灯照吗?还是放太阳下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请教下那个uv胶摸好需要灯照吗?还是放太阳下就行了

最好是有紫外灯照,毕竟要快许多,如果放太阳下晒还没干透时,吹过来一阵风沙什么的,就毁了不是。

网友D:
我直接拆了换了个电压表,反正就看个电量,其他的都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有紫外灯照,毕竟要快许多,如果放太阳下晒还没干透时,吹过来一阵风沙什么的,就毁了不是。 ...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背光的,  貌似挺好看的   但隔着雨披啥也看不清了
亮度对比度都不足

雨披掏个洞,多简单的事情,

网友E:
淘宝金蜗牛  安装时角度调整一下看得更清楚 (下面两颗螺丝加点垫子)

网友:
我换了透明壳,里边液晶也换了带电压指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拆了换了个电压表,反正就看个电量,其他的都没什么用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金蜗牛  安装时角度调整一下看得更清楚 (下面两颗螺丝加点垫子)

金蜗牛没找到   不过宝上确实可以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