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电机拆解

楼主(2021-10-24):
里面的定子怎么拆出来呢?里面的温度传感器没有阻值,能不能短接呢!

网友A:
这个还是无刷的吗?

网友:
那个不是温度传感器,是超温保险,贴在线圈上的,温度过高就会熔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无刷的吗?

这种电机定子上缠线绕组,转子上只是铝条,没有线圈,没有碳刷

网友:
这叫啥电机呢?

网友:
超温保险,可以临时用普通保险代替或者短接,最好是找个一样的换上

网友:
带启动电容的交流风扇电机

网友:
鼠笼式单相电异步机

网友:
里面放根合适的铁管,倒过来一墩,就下来了,注意下面垫泡沫,小心线圈掉下砸坏。

网友:
先在220伏输入端串联100瓦白炽灯,然后短接温度保险,白炽灯最亮绕组短路,白炽灯暗红绕组正常。父亲买过类似的,只是接线定义不同,也得先串联白炽灯找正确接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无刷的吗?

风扇,,,,不都是无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不都是无刷的吗?

哈哈!我说简单了,我想说的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可以做个手摇发电机

网友:
含油轴承,不要了吧。几年就卡了。现在双滚珠电机二十几块,耐艹

网友:
没有阻值的温度传感器其实是超温保险,没有阻值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