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大功率车载充电器

楼主(2021-10-24):
车载充电器,用汽车打气泵把它给烧焦啦!

网友:
气泵我都是直接接电瓶的,点烟器的功率不太够。

网友:
做了个充电器给副电瓶充电。买了个淘宝上所谓的全铜点烟器插头,买回来确实比较接近铜,但是用磁铁还是能吸起来,实测5A电流就有70°了,壳体是胶木。还是有点担心。

网友:
电流太大了

网友:
不应该通过这个转接头,应该直接接车里面的点烟器接口,那个可以最大10A,这种一根弹簧三安电流就烫手了

网友:
品牌不虚标的吸尘器,打气泵,功率还是很大的,用转接点烟头还是要注意些。

网友:
怎么不把引擎盖打开,直接接电瓶?  烧了,点烟器那路的保险丝,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触电个别地方 接触面积太小,电流太大。

网友:
还是这个的做工用料问题吧,我用的充气泵功率也很大,线发热,但目前接头都还好。
充气泵功率真的挺大的,一定要发动车来用,靠电瓶感觉很快能耗完电。

网友(2022-05-03):
受教了,车载吸尘器第一次用,也是点烟器接头、电线发热,原来是这回事。

网友(2024-11-18):
你没看使用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