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mw326r路由器的8dbi天线

楼主(2021-10-24):
拆一个326r天线,8dbi高增益,真的非常长,比iQOO的宋大腿还长。貌似是三个振子,比5dbi多一个,长度达到了惊人的28cm,相比于水星d12g的5dbi天线,多了7-8cm!低端型号用上这么好的天线?实测信号还行,主要是因为这台版本是2.0的,用的是7628kn,7628kn非常差劲,所以好天线浪费了,如果是1.0版本qca9533,可以刷一下固件,拿来中继将会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数码之家网站这是怎么回事?发的图片怎么会左右或上下相反?搞不懂?!

网友:
看来有喜欢长点的

网友:
又细又长?

网友A:
功率是王道,天线增益只是辅助。

网友:
天线不是越长越好,需要和频率共振才会有最大振幅输出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是王道,天线增益只是辅助。

这个确实是这样

网友B:
长也有长的好处,射得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也有长的好处,射得远。

这都能开?出示一下驾驶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率是王道,天线增益只是辅助。

功率很重要,但天线更重要,天线不行,光增功率,会导致回传很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功率很重要,但天线更重要,天线不行,光增功率,会导致回传很差

这2个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在有足够功率的情况下,即使天线的增益不大,也能够传输足够远,回传的好坏是对方功率等原因决定。反之你的天线再好,但是功率小,那就决定你连传输距离都达不到,不要再谈回传了。还有一个叫功率压制的说法你知道吧!!

网友(2022-01-12):
引用 网友A:
这2个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在有足够功率的情况下,即使天线的增益不大,也能够传输足够远,回传的好坏是对 ...

天线很重要  华硕N18U  一台国行原版固件6DB天线  , 一台刷了梅林原装天线应该2DB 发射调到400 ,  在同样位置 AC56讯号  有明显区别  国行45    梅林47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