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各位好心的老哥推荐一款电锤。先谢谢拉。

楼主(2021-10-24):
小弟最近很困惑。
首先小弟认可的一句话。。。。。男人要有一套趁手的工具
年少不懂事,给学校食堂装了几台路由器,需要打洞穿线手里没有电动工具,一咬牙就去市场买了一台博世冲击钻,当时一直以为冲击钻,电锤是一种东西,到手用完以后,再给人装监控的时候,发现我手里的家伙不太给力,毕竟用的少,我也就没太想换。
今天想换的原因是,再次去安装监控,需要过墙打孔,遇到的是高强度的混凝土,我的博士小冲击钻根本打不动,所以决定不再凑合,直接一步到位,买个好的。

正题。现在想入手一个电锤,(锂电的暂时不考虑)这里大佬多,听大佬的准没错。各位老哥能给点意见吗。
目前意向是牧田,和博士,带离合器的。买个好点的。一钻用三代,人走钻还在,我要传给我的儿子

喜利得的搞不了。太贵了,3000多。5000多。我的妈呀。。我理想价位就是1000以内,
我看了一款牧田的,M8700,之要600多一点,带离合器的,咋样,

网友A:
人走钻还在,我要传给我的儿子.

3岁的会用吗?

网友B:
锂电还是有线的?买喜利得吧传给孙子都没问题

网友C:
既然传家建议喜利得,其他品牌估计有违你的期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还是有线的?买喜利得吧传给孙子都没问题

有博世,牧田和喜利得电锤,轻型家用锤,喜利得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还是有线的?买喜利得吧传给孙子都没问题

不要锂电。太贵了。买个带线的,1000以内的就行,我看牧田有款M8700,600块钱,带离合器,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走钻还在,我要传给我的儿子.

3岁的会用吗?

开句玩笑话,我是用的频率不高,一年三五次,隔三岔五的会用到,买个顺手点的带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传家建议喜利得,其他品牌估计有违你的期望

怎么都推喜利得呀,牧田咋样,我觉得这个牌子也不错

网友:
1000以内就不惦记合资啦,1000以内的的合资锤都是轻锤,劲头还不如5401打过墙眼累死你。

网友D:
合资能打过墙的最低都在1000以上。
牧田1500左右,体型小巧,我用过体型最小的220电锤,做工不错,功能全面,无极变速,有离合器,没有减震,劲头略小,假货多。
博士1800左右,体型比国产锤小比牧田略大,做工也不错,功能也比全,无极变速,有离合器,有减震器,劲头比牧田大点。没见过假货,听说也有。
补充一下,牧田的电锤手柄略粗,手小握久了有点累。博士的手柄还行,两者都是大扳机,手感都挺好。

网友:
去搜索选价格从高到低,最贵的就是了

网友E:
孔又不大,随便一个轻型电锤都可以吧,东成、大有、小强、博世,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锂电。太贵了。买个带线的,1000以内的就行,我看牧田有款M8700,600块钱,带离合器,咋样 ...

东成就行了,使用频率不高足够用,如果频率高就及时更换,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孔又不大,随便一个轻型电锤都可以吧,东成、大有、小强、博世,都可以

我看看东城轻型电锤有带离合器吗。有的话就他了。。毕竟使用频率不高。
现在不带离合器的不考虑。毕竟站那么高,掉下很悲剧的

网友:
价格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资能打过墙的最低都在1000以上。
牧田1500左右,体型小巧,我用过体型最小的220电锤,做工不错,功能全面 ...

已经定了东城了。
正好双十一,有活动,预付定金10块钱,到时候抵50,预计到手369.哈哈。
买的东成轻型电锤WZC720-2,客服说了有离合器,
对我来说够用啦。谢谢大佬给的意见。

网友:
喜利得-东成,这档次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F:
拼夕夕上.大有5401一电一充一套,也就440块钱.何必还用插电的.最主要是插电的夜便宜不了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拼夕夕上.大有5401一电一充一套,也就440块钱.何必还用插电的.最主要是插电的夜便宜不了多钱 ...

锂电的长期不用,有啥影响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成就行了,使用频率不高足够用,如果频率高就及时更换,性价比高。

东城的带离合器吗。我问JD客服说带,但是商品上面没有写带。
我看的轻型电锤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