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个教学一体机用话筒兼翻页器,顺便找替代方案

楼主(2021-10-24):
教室电脑+投影机上用的,用蓝牙还是2.4G无线连接不清楚。连接后可以当无线话筒,翻页器,带激光笔功能。
感觉做工很粗糙,成本估计不贵,但厂家卖几百块一个,某宝还搜不到卖的。问下万能的坛友,这个用什么可以代替?

网友A:
我一头问号
这还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头问号
这还粗糙

为了节约成本减了很多元件,另外部分焊点焊工也很丑

网友B:
无线话筒+翻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话筒+翻页器?

对,加减按钮控制话筒音量,上下按钮控制翻页,中路的按钮是激光笔

楼主:
顶一顶,不要沉。各位大佬救命

网友:
某宝搜索带麦克风的翻页笔……

网友:
第一种方案普通的飞鼠PPT翻页器加普通的无线麦组合起来用。
第二种,可以试试运营商那种带语音的蓝牙机顶盒遥控器。
第三种,找个抄板的厂家1比1抄板,然后发众筹平台上,让老铁们帮你把价格打下来

楼主:
看来直接替代方案确实难找,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这应该是翰之博一体机上用的吧,需要配合他的机器来使用

网友(2022-11-21):
声音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