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东东属于往复泵?

楼主(2021-10-24):
一个时兴的水泵出水很流畅,貌似比离心泵有效率,拆开了:看来结构也跟离心泵不同,依靠5个往复挤压的塑胶囊腔配合6个逆止阀泵水,属于往复泵?

网友A:
很像跑步机上泵硅油的配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像跑步机上泵硅油的配件。

这是自动上水烧水壶的水泵,那胶圈很容易坏,我都换过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自动上水烧水壶的水泵,那胶圈很容易坏,我都换过几个了

隔膜泵隔膜泵隔膜泵隔膜泵

网友C:
这东东名字就叫:柱塞泵。

网友D:
按介质是否隔离分是隔膜泵,按容积变化区分是容积泵。

网友:
隔膜泵   楼上也有人说过了,出水比较平均就是因为5个不是同时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东名字就叫:柱塞泵。

柴油机的燃油喷油泵叫柱塞泵,好像柱塞泵具有产生高压液体的特点,这个泵里没有活塞所以....

网友:
和汽车空调的斜盘压缩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东名字就叫:柱塞泵。

柱塞结构不是这样的。

网友:
典型的隔膜泵啊,兄弟们。
只不过把隔膜拓展了一下,成为了胶囊一样的,在径向长度可以做长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整体直径所做的变通。

柱塞泵,顾名思义得有柱塞啊,这里面哪有呢?
注射器看过吧,类似那种结构的,才能叫柱塞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介质是否隔离分是隔膜泵,按容积变化区分是容积泵。

每个塑胶腔囊被压扁再恢复是容积在变化,所以叫“容积泵”更贴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塑胶腔囊被压扁再恢复是容积在变化,所以叫“容积泵”更贴切了。

容积泵是按照工作原理分的,柱塞泵,隔膜泵都属于容积泵,隔膜泵是按照泵头结构分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东名字就叫:柱塞泵。

你看到柱塞了吗?瞎说!这是隔膜泵

网友:
这种隔膜泵就是流量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东名字就叫:柱塞泵。

斜盘泵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