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昂达平板V919 Air OI10 5拆机维修

楼主(2021-10-24):
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拆机说明,只能狠心自己摸索了。底下有两个内6角螺丝,下了。以为像别的分段后盖能把那个小盖撬下来,结果没用,于是狠心冒险撬后盖,整个撬下来了,注意把后盖往外撬,不要对着屏幕那边用力,,,
初步判断是电池过放,但是充电口旁边有个元件好像炸了,板子上好像有短路,插电不亮,电池接口那里也测不到电压,可能是插上电池后有短路导致保护板保护断电了。。。还在维修中,,,

MicroUSB后面那四个元件上面好像写了56,是个二极管还是电阻???好像测不出来,

电池出来5根线,黑黑黄红红,14是1对,25是1对,充电充进去了,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
你看下MicroUSB后面那四个元件是否直接连到USB口4根线上,如是的话应该是电感,有旧显卡的话看VGA接口是否有几个黑色贴片电感,拆几个换了试试。

网友A:
这个液晶显示的板子是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液晶显示的板子是哪里买的?

充电宝的板子啊,之前5块钱还是10块钱一个买了几个,一直用来充电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宝的板子啊,之前5块钱还是10块钱一个买了几个,一直用来充电用,

噢噢噢,我以为是测试电压电流的板子。

网友B:
充电宝板子可以拿来测电池容量?

网友C:
烧掉的直接抠掉,静电保护二极管,可有可无,买新的你估计也焊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板子可以拿来测电池容量?

,,都没用过充电宝还是怎地,我给电池充电充到90%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掉的直接抠掉,静电保护二极管,可有可无,买新的你估计也焊不上

哦哦不是电感啊,我也想直接抠掉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