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赛图X6 高清DTMB机顶盒

楼主(2021-10-24):
外壳是铁的,散热好,说明较简单,靠自己摸索,按两下信息可查看信号质量,方便调整天线,12以上可稳定接收。遥控编码部分和中九一致,我的小电视也有反应,墙上电表也有反应,背光会亮,把小电视的遥控线给拆了。有一个蓝色指示灯接了线,不知是程序问题还是接触不良,亮的时候少,接上常用的1650显示板没显示。M3螺柱用了两颗自攻螺丝固定,还锈了,自己换了两颗。支持DRA,高清没信号测试。无锡农村能收到3个频点17个台,538信号较差,小天线收不到,需用拉杆天线拔出两节,如图拉杆带绝缘,手接触影响小,用M3通柱转接M3吸盘底座。642信号最好,为公交移动电视,690信号还可以,室内有的位置收不到,需要接放大器。

网友A:
新电视自带dtm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电视自带dtmb了

小电视方便移动,成品卖的太贵。

网友B:
多少钱买的啊,需要外接什么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买的啊,需要外接什么天线?

59元没天线,信号好的地方就用钢丝小天线。

网友:
我看淘宝日勤4.3的,300块钱都不需要。

网友:
无锡642频点,2021年前有好几个免费卫视频道,用着公家的钱,挂着测试的名,福利给老百姓。我们镇几十年前的电视塔也做过同样的好事,把上海周边的电视信号一并给转发了,一直到那个站长退休。

网友(2023-05-23):
调谐头没有屏蔽盒 抗干扰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