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四路锂电池充电器改白灯背光为绿光(SunFlower Rich HC4)

楼主(2021-10-24):
在闲鱼上41.8买的四路18650电池充电器,可以智能切换1.2伏镍氢电池充电电压,磷酸铁锂需手动按键切换,不然默认4.2伏充电。卖家介绍里说智能充电,本以为铁锂也行,没想到四节都过充了,后来网上找同款充电器介绍才知道,铁锂充电需要把电池放进充电仓然后手动按键切换才行,充电器块头挺大,特别沉实。内部电路如下

此处的两个芯片打磨过,型号未知

充电器有两个接口,一个是直流12伏输入,一个是配合自带220伏充电线的充电接口

网友A:
绿色背光是比较好看些

网友B:
改了做什么呢

网友C:
铁锂过充不怕吧!我试过几次不设置充满,除了电压回落到3.33慢了点之外没什么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做什么呢

看着顺眼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锂过充不怕吧!我试过几次不设置充满,除了电压回落到3.33慢了点之外没什么事啊! ...

不行,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
好吧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色背光是比较好看些

个人喜好吧,我就更喜欢白色的。

网友:
白光不是更好么?对比鲜明,当然这个各有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