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个TP路由器的电源

楼主(2021-10-24):
『X折腾』拆个TP路由器的电源
一个是坏的,一个是好的,除了布局不大相同,其他的都基本一样。

网友A:
原边反馈的小电源,和我给同事修的这个5V2A手机充电器一样,我太失败了,换IC、换起动电阻,换VCC滤波电容,修了好几个晚上没搞好,最后发现是变压器次级的一条腿虚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边反馈的小电源,和我给同事修的这个5V2A手机充电器一样,我太失败了,换IC、换起动电阻,换VCC滤波电容 ...

这个是同步整流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同步整流嘛

是,那个印着一串毫无意义的字符的是个摸死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印着一串毫无意义的字符的是个摸死管。

不仅仅是个mos吧,
几个同步整流的电路

网友:
我有好几个这么大的电源,从来没有想过拆开看有多节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仅仅是个mos吧,
几个同步整流的电路

应该就是个普通的摸死管吧,我没有拆下来测量,但是它外围什么元件也没有,我把图画下来了,图中哪个标有D1的就是它,你看看:

网友:
一个厂家的,低功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边反馈的小电源,和我给同事修的这个5V2A手机充电器一样,我太失败了,换IC、换起动电阻,换VCC滤波电容 ...

还不错,同步整流的

网友:
同步整流不错,有些更好的带限流和过热短路保护,避免烧初级开关管和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边反馈的小电源,和我给同事修的这个5V2A手机充电器一样,我太失败了,换IC、换起动电阻,换VCC滤波电容 ...

这玩意啥ic?

网友:
这玩意很少坏,我这边旧市场三块一个,五元买过两个

网友: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9V电源给7.4V锂电池充电可以吗?

网友:
自己手上也有好几个这样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啥ic?

兴晶泰的MT3612A,原边反馈的,规格书上写功率10W。

网友:
我也坏了一个,失败没修好,估计是芯片烧了,这货最普遍的坏就是在变压器后面那个二极管,可以试试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