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佬们帮忙看看这个插排的电路板~更新~算是修好了吧(汗)

楼主(2021-10-24):
昨天家里用了好几年的插排坏了,拆开看了看做工还不错,问题应该是出在总控开关上,本来准备换个开关或者直接不要开关了,但是问题仔细一看他开关一整块电路板,上边电容电阻继电器啥都有,甚至还有一个小变压器缠子,因为插排还有USB接口,一时我搞不清楚这个开关电路板到底能不能给去掉,请坛里大佬帮我看一下

更新,确定问题 出在主控开关的板子上,但是水平太渣找不到原因,只是测试短接微动开关针脚也不通电,开关应该没有问题,怀疑是继电器的毛病,懒得折腾了直接把整块板子拆掉了,测试OK:smile: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做这么复杂

网友:
去掉吧,不影响使用,但是可能原来板子的一些功能就没有了,例如通电默认断开,按一下才能接通.可能还有过流检测,过压检测之类的

网友B:
干嘛要拆?坏了??

网友:
看来越简单越好,这个功能挺多的,合在一起比分开买要贵的多。

网友C:
可以去掉,直接把进线接到火零地上,但是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非常普通的2位插座,太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要拆?坏了??

坏了,开关按下去不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做这么复杂

爱国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掉,直接把进线接到火零地上,但是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非常普通的2位插座,太可惜了。 ...

后边的USB充电板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边的USB充电板不能用了?

USB哪块板是怎么取220V电的我没看清,如果是插座有电它就有电,那就不影响。

网友:
问题要说清楚,只是交流插座没电,还是USB输出没电,还是全没电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不会修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
如果USB充电小板没有坏,把开关那块板去掉,重新接线,不影响USB充电使用.

网友D:
短接微动开关脚位试一试看是不是按键接触不良。

网友:
厂商也真是会赚钱,一个排插也搞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接微动开关脚位试一试看是不是按键接触不良。

短接了不行,看来可能是继电器有问题了

网友:
看USB板子好像电源受前面开关控制的!直接把它接在开关板输入线上面应该可以,只是USB板在没使用的情况也一直通着电!这样耗电大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