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神器ic100充电器不能测量电量了,大神帮我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21-10-24):
图片来自隔壁论坛。
充电器的充电、放电等功能都正常。可以显示时间,电流,电压,但电量那里一直显示0mah。充完电或放完电也显示0mah,充电或放电有电压和电流显示,除了电量显示功能没发现问题。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时钟晶振和两个电容换掉试试,换掉不行的话就是时钟电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晶振和两个电容换掉试试,换掉不行的话就是时钟电路坏了

这个充电器有工作时间显示功能,这个功能没有问题,可以显示正确的运行时间,也可能是时钟晶振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器有工作时间显示功能,这个功能没有问题,可以显示正确的运行时间,也可能是时钟晶振问题吗? ...

那就不好弄了,MCU可能是没获得时钟信号,也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