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量产后跑圈报错!

楼主(2021-10-24):
家里有个老U盘慧荣3257的主控,闪迪8G,量产多次一样跑圈有好几处错误,量产工具里面找半天一直没找到,在那ECC检测,排除掉这几个坏区,
量产工具版本是V2.5.70 V4,请问下论坛里各位大神,该在那里设置,量产排除掉这几个坏区~
另补充下,黑片工具,我用过了,识别不到,难道是我用的黑片版本少了?

网友A:
不要拿正片工具量产,拿黑片工具量产一遍就行了,正片工具是针对全新优质颗粒,不支持低格,坏块筛选不干净,用黑片工具走一遍低格量产就行了,量产速度慢,但是能把坏块筛干净, 量产的时候,ECC不要开太高,楼主来论坛也很久了,不看帖的吗?

楼主:
黑片工具,它不识别啊,,,,,,,,

网友:
我的建议是,换个版本量产一遍(建议用老一点的版本),然后跑圈2-3遍,主控会自己替换备用块的。

楼主:
看了,各位的建议,又换了好几个黑片工具,,反正是各种悲伤了

网友:
片质量太差了呗,楼上都说了,老版本工具,例如什么2013年之类的货。当然了启动兼容性就差。如果楼主是为了搞启动盘那赶紧放弃这个片

楼主:
纯粹就是拿来插车上装点MP3,所以哪怕质量差点,能用就行,,我使用的软件版本,都跑量产网下的大概13年左右的黑片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各位的建议,又换了好几个黑片工具,,反正是各种悲伤了

你这怎么设置的?量产工具改低格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怎么设置的?量产工具改低格选项

我就还没设置,插上U盘,打开软件,扫描,就直接报错误,,,,

楼主:
用新点的版本,还能识别到,用到13年左右的版本,连扫描都扫描不到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拿正片工具量产,拿黑片工具量产一遍就行了,正片工具是针对全新优质颗粒,不支持低格,坏块筛选不干净 ...

搞了整个桌面都是量产工具,算了,放弃了,你来得最早,算你最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整个桌面都是量产工具,算了,放弃了,你来得最早,算你最佳!

U盘能拆了看主控吗? 黑胶体U盘就算了,我怀疑软件检测的型号和实际有差别

楼主:
拆过了,颗粒是被打磨过的看不到,主控在背面,不好撬开容易划到手,不值得不是,,
但是呢,我之前不是一直用白片工具都可以量产,并且能够正常识别到,那是不是能说明大概应该是没错的?

网友B:
黑胶体U盘 有黑片工具就用用 没有就跑两圈看看主控能不能屏蔽 屏蔽不了就扔吧 不值得浪费时间 有闲时间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胶体U盘 有黑片工具就用用 没有就跑两圈看看主控能不能屏蔽 屏蔽不了就扔吧 不值得浪费时间 有闲时间当我 ...

还算运气不错,多次量产后,跑圈5次把坏块给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