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nw853,bokb144G请教大神怎么搭?用什么主控比较好?

楼主(2021-10-24):
这几天坛了不热闹啊,nw853,bokb144G,有三片请教大神怎么搭?用什么主控比较好?谢谢
镁光料号
MT29F1T208ECHBBJ4-3R:B
闪存品牌Micron/镁光
闪存容量144GB
CE 数 量3
闪存 ID                                2CB47832AA04
闪存单元TLC
闪存制程B0KB
闪存类型NAND
封装类型BGA132

网友A:
2258XT最佳 3X144G可以开400G试试

网友:
ps3111  mk8215

楼主:
ps3111 两片装6CE,好象开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XT最佳 3X144G可以开400G试试

2258XT的板子跳线跳成4CE模式?

楼主:
顶起,看看还有其他的方案没?

网友B:
贴3281开128g 得了

网友:
ps3111两片可以开288G的,亲自试过

网友:
最佳搭配就是2258x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3281开128g 得了

3281开bokb,还是算了

楼主:
谢谢楼上答复,假如开PS3111能不能三片?或者2258XT开三片,跳线是不是要按4CE的跳?学习中谢谢!

网友(2022-06-14):
引用 网友B:
贴3281开128g 得了

我开了132G左右

网友(2023-04-06):
我弄了个u盘没多久掉盘了  还在那扔

网友C:
我用4个nw853贴了2258xt,开出548G就是缓外和4K读取低了些

网友:
sm2258xt绝对没问题

网友:
3111开3片需要弄跳线,保证ce都正常识别了

网友(2025-02-19):
引用 网友C:
我用4个nw853贴了2258xt,开出548G就是缓外和4K读取低了些

兄弟怎么贴的,怎么拍部的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