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便宜点的锂电吸尘器?最好是用18-20v电池组的

楼主(2021-10-24):
先说预算,一百块钱,不包括电池钱.想法是diy接口用20v电动工具的电池组.
用途一般都是吸浮尘,北方土太大,一般扫房之类家里有220v吸尘器.
但太大,不太方便,尤其有时候吸一下床单,或者柜子顶子,我还得一个手提着一个手吸,太费劲了........
想搞这就是想两个互补,而且这个也脏得厉害并没打算用的年头太多,暂时尽量便宜点就好.当然如果有好选择200左右也行.
虽然看拼夕夕有四十块钱的大艺款电池的吹尘机和六十块钱的洗车机,但好像翻一圈却没有吸尘器的样子.
不知道有没有好的选择?

网友:
800多买了个牧田新款的无刷18v吸尘器还行。100多看楼下坛友有什么高见没

网友A:
买个车载吸尘器,自己转接个电池,这样不超过100元,上次我买了个锂电吹风机,加个布袋也能吸尘

网友:
家里有个飞利浦的手持式的,吸力挺大,不过是有线的,价格早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车载吸尘器,自己转接个电池,这样不超过100元,上次我买了个锂电吹风机,加个布袋也能吸尘 ...

车载的不是12v吗?
上20v电池组不会烧电机吗?
吹风那个过滤有点太差了,就一个布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车载的不是12v吗?
上20v电池组不会烧电机吗?
吹风那个过滤有点太差了,就一个布袋 ...

普通车载的一般就是12V的(我手头就有两个,但每个都只是试了一下就扔一边吃灰了),力道确实比较差,家用除尘很鸡肋。我也考虑过搞个功率稍大些的无线除尘器,你的电动工具电池方案倒是启发了我----是否可以在常规车载吸尘器(需要优质的)的基础上更换个20V左右的电机或者使用原12V电机但在DIY20V电池接口时同时内置一个降压调压模块?如果直接给原电机施加18-21V的电压让其超功率工作,小电机力道应该会大增但估计很快就会玩完的。

网友C:
威克士不是有一款吗  WX030 活动价正好差不多200左右 按你的要求应该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车载的一般就是12V的(我手头就有两个,但每个都只是试了一下就扔一边吃灰了),力道确实比较差,家 ...

都不是太现实.
换电机虽然看起来容易.但一般情况扇叶应该都卡得非常紧,弄不好扇叶就坏了(一般可能都是铝合金的,太垃圾的塑料扇叶就不提了)
降压也不现实.这种大功率电机,降压不太好弄吧.用dcdc受不住10a以上电流.
要是有原生就是20v的机器就好了,自己改一下,安一个电池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威克士不是有一款吗  WX030 活动价正好差不多200左右 按你的要求应该刚刚好  ...

看了一下.确实还行.
但不知道能不能用大艺电池转换用.他好像是电池按机身里面的,空间不一定够用.

网友D:
400多点入的牧田18V的感觉挺不错,能吹能吸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00多点入的牧田18V的感觉挺不错,能吹能吸

这个价格几乎买不到,当然也可以500多买威克士的吸尘器裸机

网友E:
高壹工机常见的有2款锂电吸尘器,分别使用12v和18v电池。

网友:
换个思路 用双12V电机  自己diy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壹工机常见的有2款锂电吸尘器,分别使用12v和18v电池。

东西不错,但超出预算若干倍,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几乎买不到,当然也可以500多买威克士的吸尘器裸机

楼上说那个我看挺合适的.就是030是有刷电机.500的035才是无刷.
但240接近我的预算

网友F:
小强6780裸机一百多

网友G:
工具厂商的吸尘器哪怕裸机比现在的专业无绳吸尘器也毫无性价比了。

十万转电机特制化,技术特异化,
管他是牧田还是博世手里没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强6780裸机一百多

看上去不错,但.....他写的40000kpa吸力真能达到?
想找个评测看看也在没有.这吸力都是wx030的四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具厂商的吸尘器哪怕裸机比现在的专业无绳吸尘器也毫无性价比了。

十万转电机特制化,技术特异化,

主要是价格都太贵了.....超出预算几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不错,但超出预算若干倍,不考虑

裸机价格还可以,只是另外要配电池就显得性价比不高了。期待楼主公布自己的最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