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2010年的带温湿度的电子时钟HTC-1,时间准 但湿度坏了 也很省电

楼主(2021-10-24):
一直想看看里面的湿度  温度是什么传感器,应该是个10K的温度电阻,和湿度电阻,
湿度传感器用了3年还行,后来就完蛋了。
时间挺准的,几个月都差不了2分钟。
字也很大,很省电。

用导电橡胶连的,比较好。

楼主:
石英晶振的精度决定时间。

网友:
这种湿度计都是一次性,用久了就不行了

网友:
和贴牌志高一样垃圾货色,远离为上了。

网友:
我那个一样的,垃圾站免费要的,使用三四年了,确实很省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石英晶振的精度决定时间。

闹钟和整点报时有没有开启?这个时钟我也有一个,在电池正负极并联一个1000uF的电容后,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闹钟和整点报时有没有开启?这个时钟我也有一个,在电池正负极并联一个1000uF的电容后,会有意想不到的作 ...

又买关子了 有什么神奇的作用

网友:
这玩意零几年就买来用过

网友C:
类似的我有两个,父亲有一个不带时间显示更早些,我的一个是时间笔画错误,温湿度显示都没事。湿度传感器故障,可能是环境腐蚀老化落灰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买关子了 有什么神奇的作用

同问。。。。。

楼主:
骨子里应该是个四位单片机,程序还不错。这么省电的,一个7号电池用一年。

网友:
把湿度传感器用酒精棉棒甚至自来水轻轻擦一下。

网友:
湿度传感器很容易买到,搞个红包

网友:
机械的温湿度计,家里好几个,当年出口日本又从日本买回的,十几年一样精准。
现在买的青萍的电子显示的,一年多了还好,耗电也很低,还带蓝牙功能。

网友:
这种时钟温湿度都不准

网友:
我家的大概10年了吧,湿度坏了,打开检查下,原来是虚焊了,摔的次数太多了,补焊下就恢复正常了。准确度应该挺好,因为我家先后买了4个,放一起,数据很接近。

网友:
我那个也是湿度传感器坏了,在汰宝上买了两个¥1.5包邮的湿度传感器换上就好了。

另一个圆形的温湿度计的半年后也坏了,刚好把两个都用上了。

现在主要用小米的米家蓝牙温湿度计,5个,配合蓝牙网关很方便

网友(2021-12-14):
引用 楼主:
石英晶振的精度决定时间。

淘宝买些拆机RX8025T 换上,五年都不用调时间,一年误差不到一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我有两个,父亲有一个不带时间显示更早些,我的一个是时间笔画错误,温湿度显示都没事。湿度传感器故 ...

拆开擦一下主板和屏幕之间连接的导电硅胶条就可以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