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以前做的SW3518充电板加一个显示模块

楼主(2021-10-24):
不愧是我,真的能鸽。
早在以前做了一个基于SW3518的充电板
这个是当时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99899-1-1.html
在当初的时候就预留了I2C接口在上面,准备做个显示面板。

可惜......一直鸽到现在,才将基本的功能实现
直接上图
这是原理图
显示屏使用的是ST7789驱动240*240显示器
加了一个I2C电平转换电路(闲的)自己玩的,不在乎这几块钱成本
输入用了一个SCT2401降压IC,降到5V,再通过XC6206降压给单片机和显示屏供电

PCB板正面和反面

实际焊接好的样子

不要在乎那个电感,我才不会告诉你们我手上只有10uh的
侧面那个单排针是调试接口,正常的时候不用焊接在上面的,我只是方便调试
这是安装在板子上的样子

铜柱使用11MM的,正好和单排针加母座的高度是一样的
之前加了一个焊盘在这里,直接用一个母的杜邦线剪个头
一边焊在板子上,一边直接插在显示板上面就可以了
当然,直接用一根线焊接起来也可以

插个电开机看看
界面现在只写了这一个,好多功能都没加呢

最上面是输入的电压,下面就是分两路显示
从上到下分别是充电协议、A口的电流,C口的电流,输出电压,总的输出电流,输出功率
就这样子,没了,别的功能以后再加吧(不知道会到什么时候)
用笔记本电源冲个电看看

最后再展示个侧面图

程序就不放出来了,丢人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F57ceL64LRN-1pvRtgPsw 提取码:XDZZ

补充内容 (2021-10-31 09:3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Jpw1xAksufFhMW1y8oDrg
提取码:XDZZ

楼主:
单片机原本是使用stm32f103c8t6的可是后来涨价了,现在用的是stm32f030c8t6,这个SPI速度太慢了,刷屏很慢后面打算换GD32F303CCT6

网友:
寄存器相关的东西datasheet里没有写啊,怎么弄得?

网友:
准备仿制一套

网友:
晶振是多少的呢?

网友:
显示界面会不会太复杂啊?感觉还是用一种颜色好一点。

网友:
如果用普通12864的显示就好了! 这个能不能直接用在下面这个上面!

网友A(2022-03-04):
我用你提供的资料   hex 烧的程序 不亮屏 你那个淘宝的led屏 链接没有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万用表测量电压什么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你提供的资料   hex 烧的程序 不亮屏 你那个淘宝的led屏 链接没有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万用表测量电压什 ...

https://m.tb.cn/h.fNuEbDp?tk=B46l2fURdau

网友A:
量了下  8050  没有   程序  没有刷好吗  我用J-Flash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了下  8050  没有   程序  没有刷好吗  我用J-Flash刷的

在开机的时候会检测sw3518是否连接正常,没有连接的话会一直卡在连接sw3518,屏幕不亮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开机的时候会检测sw3518是否连接正常,没有连接的话会一直卡在连接sw3518,屏幕不亮是正常的。 ...

楼主能否提供一下sw3518的通信协议参考参考

网友:
楼主多少钱买一个

网友(2022-11-29):
这个显示有时候会出现画面重叠的现象

网友(2023-02-10):
楼主屏幕购买链接有吗

网友:
烧录进去试了一下,屏幕点不亮。看帖子楼主说IIC没找到3518所致,拿逻辑仪看了一下,有一路IIC复位之后只有一个IIC的信号 后续就没了 楼主能看下什么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