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奥克斯快热水龙头AUX SGX3(避免踩坑)

楼主(2021-10-24):
这个水龙头的缺点是:1、内部电路板没有做防水处理;2、芯片水冷密封圈会漏水。

网友:
也有一个,怕漏电,一直没用

网友A:
几年前买 过一个,用一一段时间感觉不是很安全就拆了没用了……。

网友:
这种东西生产出来就是害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买 过一个,用一一段时间感觉不是很安全就拆了没用了……。

工艺过关的话其实还好,使用方便,冬天洗碗洗手很好用

网友B:
奥克斯,志高,长虹,南极人。。。
楼下继续

网友:
买过飞羽的,插头换的带漏电保护的,基本上三年左右换一次吧

网友:
这东西确实漏电 只要底面是湿的就有刺痛感 接地线也不行

网友:
在干燥的环境里面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奥克斯,志高,长虹,南极人。。。
楼下继续

恒源祥 北极绒

网友(2022-01-20):
喜羊羊,灰太狼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艺过关的话其实还好,使用方便,冬天洗碗洗手很好用

为了安全,还是用厨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