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10訪問共享打印機0x00000709出錯!

楼主(2021-10-24):
最近公司電腦無法通過共享打印機進行打印,刪除打印機后再添加會提示0x000000709錯誤。

導致這個問題產生的是Windows10更新補丁后導致的!

解決的辦法有兩個:
1、卸載最近一次更新,應該是KB5006672這個補丁。
2、通過Fix_PrintSpooler.bat進行修復!

楼主:
爲什麽我的Windows10 自帶的輸入法變成繁體字了!
右击右下角输入法-设置-常规-选择字符集-简体中文

网友A:
win10之间的打印共享没有受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之间的打印共享没有受影响吧

正常使用就没影响,这个补丁不知道后面会不会修复!

网友:
共享打印机出问题会多一点,直接换网络打印机

网友:
传到网盘好不好,-55M啊

楼主:
最新一个补丁KB5006670会导致共享打印机出现0x000006ba错误!

卸载这个补丁吧!   头疼的Windows10!   这群印度阿三太尼玛垃圾了!

网友B:
这问题一个月前就遇见了,最近几天单位电脑又见到四台一模一样的问题,都是卸载6670补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一个月前就遇见了,最近几天单位电脑又见到四台一模一样的问题,都是卸载6670补丁就好了! ...

这个补丁我这边卸载不掉,卸载就出错!烦死了!

网友:
遇到过2次,
一个是打字复印店的,二台WIN7,二台WIN10,共7-8台打印机复印机,差点把2台WIN10全重装了。找到问题后,卸载更新,第二天系统自己又装上了,最后把自动更新关了。
第二个是一家小公司,WIN10共享WIN7的HP M1216,怎么也搞不定,也不想重装系统,看这打印机还有网络接口,直接改为网线打印了。
世界从此安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补丁我这边卸载不掉,卸载就出错!烦死了!

这倒是头一次见,我见的这几台都顺利卸载,就是电脑配置拉胯的话卸载十几分钟!

网友:
我也遇到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