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米盒子3增强版电源 用其他电源适配器不能启动

楼主(2021-10-24):
买的小米盒子3增强版裸机,后来又从闲鱼单独买了第三方的电源如下:

12v 1.2a,和原配电源功率一样,正常使用没问题。

手里其实有几个其它品牌的12v电源如下:

都是12v的,功率有区别,黑色的是1a的,斐讯的是2a的,然后接口都是5525的。

然后淘宝买了5525转4017的转接头,

准备转过来给小米盒子3增强版用,结果转过来后,接到盒子上,盒子直接不启动。

12v1a的转过来不启动还可以理解为功率不够,但斐讯12v2a的转过来,盒子一样不启动?

有点懵,请大神们解惑。

网友A:
会不会是转接头故障,通电后用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转接头故障,通电后用表测一下

转接头没问题,我量了。

我直接把5525的头剪掉,接上4017的头,也是不行。

网友:
这种头很容易接触不良,还是拆开看下到底有没有接触上吧

网友B:
小米盒子3增强版电源口中间的那个针比较细,4017中间那个音叉口太大了,插上没有接触上,导致不通电,用针把音叉口的弹片往中间拨一下,就可以了,同款盒子,我用航嘉12v2a,5521转4017,刚开始也是不通电,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直接把盒子拆开换母座,不用标准接头就是折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盒子3增强版电源口中间的那个针比较细,4017中间那个音叉口太大了,插上没有接触上,导致不通电,用针 ...

卧槽,果然是这么回事

网友:
量一下主板上的12V供电有没有出

网友:
这种圆孔规格太多了,还好现在很多都统一成C口了

网友:
手里也有个小米盒子3增强版,电源插口确实难伺候,用了D-Link小插头的12伏1.2A电源插上没反应,看来也得改造一下。

网友:
最好用原配

网友C:
LZ啥时候分享一份EMMC数据救一下砖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啥时候分享一份EMMC数据救一下砖

EMMC坏了数据弄不出来

网友:
查看一下小米盒子的DC插座,这种DC插座中心插针直径有1.1mm、1.3mm、1.7mm等多种规格,常见的是1.3mm的。

网友(2022-05-03):
把针孔往里面掰一掰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啥时候分享一份EMMC数据救一下砖

你有了吗。我跟你一样。缺这个。有 了能发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2023-04-28):
谢谢楼上的大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