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红绿灯旁边的这个是什么?

楼主(2021-10-24):
最近等红绿灯偶然发现的,这个啥设备,有点像测速雷达。
红方框内

网友:
通信或者调度用天线?!

网友:
智能交通里使用的激光车辆识别?

我是瞎猜的

网友:
智能雷达,车子不多早点红灯,节约流量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测试喇叭噪音的呢

网友:
测量智商的。

网友:
测速的雷达!

网友:
搞钱的!补丁

网友A:
没见有摄像头,应该只是个 车流量检测设备,用于调整红绿时间的。

网友B:
流量雷达,智能调整红绿灯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量雷达,智能调整红绿灯时间

4楼,8楼和9楼比较靠谱,每路红绿灯上方都有这个,平时也注意到时间有时不相同,应该就是智能调节红绿灯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有摄像头,应该只是个 车流量检测设备,用于调整红绿时间的。

摄像头在另一个杆子上,还是有的。

网友:
拆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就是wifi,不方便拉光纤的红绿灯几乎都有,用来同步信号。有时候还能看到路灯上也有中继站。

网友:
我也觉是就是wifi,用来数据传输的

网友:
有些地方花里胡哨和公交车联动的吧,把红红绿灯显示公交车屁股上。。。

当然实际上来说如果设置好是可以做公交优先放行或者车联网一类的应用的。。。
当前来说,很多城市红绿灯设置都没有满足基本能见度要求。。。

网友:
感应器,几年前公安系统免费给电动车安装过防盗器,俺这县城各个红绿灯路口都有这个。

网友:
检测车流的吗?好多路口都有了,以为是天线

网友:
那是电源盒

网友:
就是远程控灯用的,没有智能调节啥的,就是远程信号接收。
别想那么高级了。
雷达一般是跟个喇叭样的前面亮黑亮黑的罩子,配合摄像头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