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老外拆解军用夜视仪里面的增相器自制的手持夜视仪

楼主(2021-10-24):
(图片)

网友:
终于有文字帖,可惜都是英文和外语,英文图片OCR识别翻译容易些,其它外文识别翻译绿色版软件不太好找。

网友A:
这么高电压,会不会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电压,会不会漏电

外壳应该有金属屏蔽罩的

网友:
楼主应该学一下这种排版,简洁,突出重点,图片清晰,不重复,顺序明了

网友:
真的是,拆东墙补西墙,双目变单目,头戴变手持!可能原机的升压电路坏了,所以拆出来重新装一个。
照他这么组装一下没啥难度的,关键是要得到那个增像管,因为那个增像管集成了所有功能,微光放大、显示。这东西应该没多少民用的,国内更是稀少,价格从几千到几万不等。有了增像管剩下的就简单了,一个升压电路,用电蚊拍的改改就行;一个镜头,最好是相机那种大光圈的;再加个电池,找个外壳把这三样东西塞进去就行了....

网友:
借 1L 图盲猜下原理:
左侧实物 AB,经过物镜投射在阴极 (12) 上,形成倒象 A1;
阴极受光后发射光电子(类似于倍增管),经过 +18kV 阳极小孔 (9),投射到荧光屏 (7) 上,形成正象 A2;
最后经过目镜 (6) 实现观察窗。

由于最终看到的像 A2 属于光电子经 +18kV 加速再轰击荧光屏所得,因而亮度比首次成像 A1 高很多,即夜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