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万用表表笔插孔换成这种紫铜管会不会耐用些?

楼主(2021-10-24):
万用表表笔与插孔有些接触不良,测内阻能达到1000多欧,刚开始学着论坛上的办法缠铜丝,用了几个月铜丝转啊转啊就不均匀了,有时候还会掉出来,于是给插孔加锡,效果很不理想。

看这种紫铜管跟插孔大小差不多

买一根截一节替代原插孔底座,效果如何?请大佬指教

网友:
紫铜管材质就是纯铜,时间长了会氧化发黑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A:
铜管比表贵,犯不上折腾啊

网友B:
你是每天都在拔插表笔吗?我用了10几个表没有一个表出这种问题。我觉得最稳定的就是表座了。

网友:
真怕松动接触不良为啥不直接把表笔线焊上PCB?彻底免除了接触电阻

网友:
这种铜管不镀镍更容易氧化,时间不长就接触不好了。

网友C:
我的插孔没啥问题,反而就是表比的香蕉头容易接触不了。

网友D:
一般万用表都是表笔比较容易坏,插座相对寿命更长久一些。看你图片万用表还是很LOW没必要改铜柱。

网友E:
直接把笔线焊在板上,断了再焊

网友F:
不行,要用磷铜。

网友G:
把管子夹紧一点再刮刮就行了

网友H:
把插孔的缝夹紧,再把缝用锡焊上,只每上面三四个毫米缝不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行,要用磷铜。

是的弹性比较好,耐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管比表贵,犯不上折腾啊

外径5,厚度0.5的紫铜管,6块一米,用完红包是4块,还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插孔的缝夹紧,再把缝用锡焊上,只每上面三四个毫米缝不焊

M币是负数的我还第一次见。这个方法我现在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管子夹紧一点再刮刮就行了

我之前以为生锈造成接触不良,用的四合一除锈剂干上也不行。
还没刮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把笔线焊在板上,断了再焊

这个办法我也想过,有时候测电流和电容就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万用表都是表笔比较容易坏,插座相对寿命更长久一些。看你图片万用表还是很LOW没必要改铜柱。 ...

我之前用表都是没到坏的时候就卖了,这个表笔用了3年,9205表用了2年,不知道寿命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插孔没啥问题,反而就是表比的香蕉头容易接触不了。

可能我用得少吧,胜利的这副表笔我用了三年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每天都在拔插表笔吗?我用了10几个表没有一个表出这种问题。我觉得最稳定的就是表座了。 ...

哇哈哈哈,你用的表多,我的表笔三年了,换了三个表,到现在内阻还是0.1,非常喜欢这副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