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刚买了个大艺手电钻,感觉主轴有点晃怎么办,店家说是正常

楼主(2021-10-24):
感觉主轴有点晃怎么办,店家说是正常的,双轴承

网友A:
你上钻头,按开关看钻头晃动大不大就知道了。大的话拍视频给客服看。

网友:
看价位,低价正常,高价不正常

网友:
要求高的,只能买博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钻头,按开关看钻头晃动大不大就知道了。大的话拍视频给客服看。

感觉像是轴承的框量

网友:
实在不行自己换轴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