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易路由器 RG-EG105G拆解加装散热片(居然发现陶瓷散热器)

楼主(2021-10-24):
睿易路由器 RG-EG105G拆解加装散热片,一个铁盒外壳,想拆了加几个散热片提升稳定性,居然发现一个陶瓷散热片,第一次见到,和大家分享一个。

网友A:
网口加了压敏电阻,还是防雷的?

网友:
把贴片铝壳电解电容换了吧国产货参数好差的一直通电就两年的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口加了压敏电阻,还是防雷的?

企业路由是防雷的

网友:
一般好一点的网络设备都有带压敏的,基本上好一点家用带POE的也会带的

网友:
网络设备里多数用碳化硅散热片,比金属散热片的好处是减少电磁干扰和屏蔽

网友(2021-11-23):
这个型号用着怎么样

网友B:
升级固件升傻了 请问怎么救?   ttl 回馈信息就  回型号和闪存  按其他键没反应   也过保了

网友:
还可以了,比TP同价位的产品有性价比。

网友C(2023-02-04):
问问楼主这款能跑满千兆带宽么?

网友:
还挺板正的

网友(2023-08-20):
引用 网友C:
问问楼主这款能跑满千兆带宽么?

我试过,极限800M多点。

网友:
锐捷的堆料做工是没啥大问题的,管理软件方面会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倒是真的

网友D(2023-09-19):
引用 网友B:
升级固件升傻了 请问怎么救?   ttl 回馈信息就  回型号和闪存  按其他键没反应   也过保了 ...

我跟你一样升级直接砖了,我感觉就是官方故意的,这种逼玩意最好不要随意升级

网友:
睿易app里升级还是挺简单的啊,企业级出新固件频率很低的吧

网友:
升级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
不简单非常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级固件升傻了 请问怎么救?   ttl 回馈信息就  回型号和闪存  按其他键没反应   也过保了 ...

你好 我的也升级傻了 你的救活了吗?

网友(2023-10-28):
引用 网友D:
我跟你一样升级直接砖了,我感觉就是官方故意的,这种逼玩意最好不要随意升级 ...

这种情况官方应该保

网友:
看起来不错,最后一张可以拍清楚点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