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小米笔记本风扇异响不转维修

楼主(2021-10-24):
       游戏本一般会出现异响,普通的轻薄本会出现转的慢,或者不转。
       不要急,遇到这种情况重新加润滑脂,大部分都能解决。

          风扇一般是四个针脚一个公共端,三个或者6个线圈(三个引角)。因为现在风扇都是无刷电机,只要不断轴,那么恭喜你,一般清洗清洗就可以在用五年。

        当然也有二般情况,线圈烧坏或者短路。这个时候需要用万用表测试各线圈的阻值。

拆卸螺丝

取出盖板

拆卸风扇,个别风扇不能轻易拔出。只需要阴力慢慢拔出。

需要先清洗之前的油污,然后加很稀油脂。就可以解决异响和不转的问题。

伙伴们快来和我分享,生活的小知识吧!

网友A:
加这个油不行的 要那种稍微稀的半流质的黄油,这种油要不了多久就会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这个油不行的 要那种稍微稀的半流质的黄油,这种油要不了多久就会干掉。 ...

乳白色的油脂,o号

网友B:
我给电脑风扇加的是锂基润滑脂,电脑市场看了分装的那种几十g就几块钱感觉很贵,后来亚马逊定了一个车用的,选的最小包装的1kg带邮费30多,看图片以为没多大,寄来一看比桶装泡面还大,这些年家里各种大小风扇电机和机械润滑可劲造至今还剩大半桶~~

网友C:
某宝7块包邮买个四驱车,把里面的油用来加风扇,车组成静态的当摆件。

网友:
中间那个黄色的不是轴承吗?

网友D:
这个风扇叶轴向是怎样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风扇叶轴向是怎样固定的?

磁铁吸合  一般风扇不用卡簧一样用

网友:
这些位置感觉00号润滑脂比较合适,我现在对于力气小的机械件,都加00#。

网友:
我用的小小的美孚润滑油,雪花膏小号盒子那么大.

网友:
已经小心翼翼的拔废了一个

网友(2022-01-23):
从来没拔出来过一个风扇,用力不动,就不敢拔了。

网友:
一年换50多个风扇,基本都是拔不出来的,压根没法加油

网友:
上个月刚拔废了一个dell笔记本风扇,别的都能拔出来,那个最后一用力,断轴了

网友(2022-03-04):
买个风扇换新的也没多少钱吧!

网友:
之前是SKF供应商,搞了一管加轴承的黄油,效果杠杠的。

网友(2022-04-04):
引用 网友C:
某宝7块包邮买个四驱车,把里面的油用来加风扇,车组成静态的当摆件。

运费险再退回去

网友:
楼主厉害,俺的问题是笔记本电脑能拆不能装,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这个油不行的 要那种稍微稀的半流质的黄油,这种油要不了多久就会干掉。 ...

黄油也不行,加那种白颜色的塑料齿轮润滑脂,便宜好用,不会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电脑风扇加的是锂基润滑脂,电脑市场看了分装的那种几十g就几块钱感觉很贵,后来亚马逊定了一个车用的 ...

我用是那种硅基的氟系的润滑脂  号称终身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