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这次拆机成本略高。。。GM228-S光猫拆废了

楼主(2021-10-25):
正准备移网的,拆开看看居然废了。。。退网的话废的都能退,迁移就不知道行不行了,反正完蛋了。。。估计200的设备费没了

喵喵

陶瓷散热片,加热到烫手,扭下来

哎草!(一种植物)。。。。。抠了那么多散热片,也见到人家有好多这样的例子,没想到自己翻车了。bga的芯片用扭是可以下来的,没想到是这个封装的芯片,还是带脚的

切下来,

HI5663H

刀片矫正脚位

放回去看看,

没救了,歪太多,吹回去也是连锡的。

插电连灯都不亮了,不然还可以糊弄。。。垃圾桶。。。。。

要试试随便拿个别的光猫看看能不能糊弄过去。。。

网友:
手工好可以扭一扭,扭回去的。

网友:
所以说不要手贱,你这拆了那个易碎贴要是能保住的话就没事,反正运营商负责光猫维护的,只要报说光猫问题,直接就给换的。

网友:
焊盘cpu都没事,可以焊接上去。

网友:
用个刀片,焊锡先固定住四个角,然后刀片插两个脚之间,插一下回正俩,很快就行了,再多上焊油拖一下分分钟的事

网友:
修复技术还有进步空间。把指示灯串电阻并到电源,可糊弄前台小姐姐。有异议,说雷击了

网友:
稍微正一下,然后烙铁应该能焊上去的。

网友:
直接报故障然后让线路员给你换一个呗

网友:
QFN也不至于这样啊!

网友:
手欠的结果…………果然是啥都挡不住手欠啊

腿掰不回去吗?

网友:
结果喜闻乐见!

网友:
分分钟焊好,找个修理电器的师傅都能焊好,20元以内。

网友:
LZ这是有拆的时间按,没有掰脚的时间。嫌脚臭么

网友:
光猫有那么好奇吗?又是好奇害死猫了。

网友:
对运营商说光猫有问题,直接上门给换新的。

网友:
啊这,老司机翻车了

网友:
这个应该挺好焊的。像上面说的先刀片掰脚,也不用十几分钟的事情,然后刀头烙铁四边拖焊就完事了、

网友:
意料之中的发展

网友:
我这边,不会去测试机器是否能用,或者亮灯,只要有设备回去就行了。。
早先我还拿5V9V的路由器电源拿去退。。都成功了

网友:
可以退的,我上个月退过前台小姐姐不会通电试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