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七喜大水牛台机电源PP335WHB拆解,PFC电感应该是真的

楼主(2021-10-25):
这大水牛电源是老早前拆了清灰的

铭牌

底装的大直径风扇

开壳初步清灰再拍的照片,不然太脏了

风扇

能看到这个PFC电感里面绕的铜线,应该是真的

插座上的EMC电容

电路板全貌

侧视

输入端的EMC电路、全桥和高压电容

电源芯片

初级的13007三极管

中间的变压器

次级的肖特基二极管

输出侧的一堆线和电容电感

没什么特色,中规中矩吧,比山货也好不了多少

网友A:
这个已经比山货好出太多了---至少用着不用担心!

网友B:
我那个大水牛也是一样的,带这套设备,G31+E5400+GT210+2G+500G,用了十多年,一直没毛病。
这货比山货还是强些,但比手里的长城还是差了些。

网友C:
10多年前电脑城就用这个电源装机很多了,全是电子垃圾做工级别了。

网友D:
那个pfc是真的吗~

网友:
这个电源可以了,PCB基板再用好点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pfc是真的吗~

那得拆开看,有些假pfc从外观上完全看不出来

网友:
大水牛这个牌子几十年以前就有了,最早接触diy就是用的大水牛的电源,线下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得拆开看,有些假pfc从外观上完全看不出来

我见过逼真的造假,外面缝隙能看到铜丝,但是只绕表面一层,里面纸片加铁片~

网友:
同款电源,h61主板,最近一年多偶尔出现不定时关机,一直以为是主板问题,有次发现3.3V输出3V,并了个电容,然后继续用没管。上周出现不开机,测12V输出10V,意识到电源问题。拆,无负载有11.8V,带电源自带风扇10.6V。等了几天上案台准备开整,12V输出11.8V,带12A无问题电压11.6V,不知为何,换了12V的2045输出空载电压12.3V,带12A11.8V。输出电解全上桥测无问题。怪。

网友:
看防拆标,这电源是10几年前出厂的,功率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比山货好出太多了---至少用着不用担心!

偶看还一般呢,不过到偶手里时倒还是好的

网友:
记住了。大水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大水牛也是一样的,带这套设备,G31+E5400+GT210+2G+500G,用了十多年,一直没毛病。
这货比山货还是 ...

嗯,看着还是有点单薄

网友:
早些年电源贵,好多买这个电源的

网友:
十几年前就是边缘货了,真正好的就航嘉那几家,个人感觉,也许我感觉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多年前电脑城就用这个电源装机很多了,全是电子垃圾做工级别了。

嗯嗯,貌似装机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pfc是真的吗~

看着截面像是绕满铜线的,不会只有看到的那一层吧?!

网友:
散热片的孔,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截面像是绕满铜线的,不会只有看到的那一层吧?!

测下电阻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