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评一批标称2000毫安时18650铁锂

楼主(2021-10-25):
受一位网友所托,测试一批标称2000毫安时电芯,这个容量的18650铁锂并不多见。测试看虚标没

标称参数3.2v 15.2mΩ 5C 10A,最大8C,16A

到手有轻微点焊痕迹,但表面光滑细腻,不磨手

负极一样

内阻18左右

各种充电放电机器齐上阵

————
中途测试过程漫长,略过---

测试方法为
1A充放电,和6A充放电容量如上表,曲线如下表

放电曲线

电池表面升温
锂电的好处就是充电可以大电流怼上去,这个5a充电电池表面也是33度左右温度(胜利86e,测温探头帖在电池表面测得)。大电流放电高倍率三元也可以的,但大电流充电三元高倍率就没有铁锂来的猛烈了
这批电池容量整体还行,没有虚标太多,有网友表示有一批更好的,都在1900到2000毫安时左右,可惜没拿到

网友A:
动力电池没容量,容量电池没动力了。

网友B:
图片看不清,你这个测试仪看起来应该是两线的?如果两线0.5c测出1800+ 应该算不上虚标,换4线应该1900以上,差不多在误差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清,你这个测试仪看起来应该是两线的?如果两线0.5c测出1800+ 应该算不上虚标,换4线应该1900以上 ...

哪个测试仪呢老铁说的是 截图图方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池没容量,容量电池没动力了。

一般都是这样的。
18650的铁锂容量好多都只有1500以下 1200左右的居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测试仪呢老铁说的是 截图图方便不

容量测试仪~

楼主:
zb206 还有个盘成的负载,都是原生支持4线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zb206 还有个盘成的负载,都是原生支持4线的啊

说实话这个帖子内容乱七八糟的 图片细节也看不清,配几行说明比较好~

网友:
这个容量铁锂电池真不错,重量和同容量的三元电池比如何?

网友:
还有吗,怎么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这个帖子内容乱七八糟的 图片细节也看不清,配几行说明比较好~ ...

是的,很乱,其实就一个主要内容
最后那个手写的表,温度,放电曲线,这三点看到就行了。
其他的知识辅助支持

网友:
这两人真容易混一起

网友:
铁锂的容量很成问题,低温充放电更成问题,所以2轮电动最后的发展趋势就是使用三元锂,并且加大容量以降低放电倍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很乱,其实就一个主要内容
最后那个手写的表,温度,放电曲线,这三点看到就行了。
其他的知识辅助 ...

你测的这个铁锂无论容量还是内阻都比较一般,放电平台比较稳但不高受内阻影响3c带载压降比较厉害,不太适合大电流场合,一些三元锂无论容量内阻都超了它,这个也就放电平台比三元锂平稳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的这个铁锂无论容量还是内阻都比较一般,放电平台比较稳但不高受内阻影响3c带载压降比较厉害,不太适 ...

老铁说的好专业
放电平台指的是 ,放电仪还是电池加放电仪统称为放电平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铁说的好专业
放电平台指的是 ,放电仪还是电池加放电仪统称为放电平台? ...

具体可以百度,有详细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可以百度,有详细解释~

好的
找到了个解释,理解为 平台是曲线的一种解释 或者是放电曲线的一部分
“电池放电平台是针对充电电池而言的,是表征充电电池平稳放电的时间。对于镍氢电池放电平台和锂电池放电平台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对于镍氢电池而言,镍氢电池的放电平台是指电池充满电以后,放电的时候,电池的电压变化不是同一个斜率下降。一般的,刚开始放电的时候,电压下降比较快,过一段时间,随着放电的进行,电池电压几乎不变化,或者说变化很小,这一段占整个放电时间的绝大部分,就是放电电压平台。到快放完电的时候,电池的电压又下降的较快,直到放完电的截止电压。

简单地说,在电池恒流放电时,电压的变化是:下降、平稳、下降,其中的平稳阶段就是放电平台。”......
摘自http://www.juda.cn/news/13393.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找到了个解释,理解为 平台是曲线的一种解释 或者是放电曲线的一部分
“电池放电平台是针对充电电池 ...

嗯 这个是电压平台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这个是电压平台的解释~

那还有电流平台?这样推导下去,就是电流曲线的一部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有电流平台?这样推导下去,就是电流曲线的一部分了?

容量平台,百分比平台,详细的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