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闲置几年的内存卡无法识别读取了,还有救吗?

楼主(2021-10-25):
如图的几张内存卡,只有一张能够正常读写的,各位看官能猜得到是哪一张吗?
另外两张尝试过放到读卡器、手机、运动相机,均无法识别(在电脑端会出现没响应,过一段时间后提示未插入磁盘,使用ChipGenius无法检测到内存芯片)。
用酒精擦拭过金手指,故障依旧。这问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拯救(里面一些数据有价值,想恢复)?

网友A:
没救了,需要数据恢复的话得刮开阻焊引出测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救了,需要数据恢复的话得刮开阻焊引出测试点

请问有刮的教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刮的教程吗

普通人没能力刮的,找人修吧至少千八百,论坛有个大佬发过修的帖子 小飞机DIY你可以看看,还要相关软件。别想太多

网友:
估计就救不活了,重要数据还是机械硬盘靠谱

网友:
果断垃圾桶~

网友C:
几年的时间,估计电子都跑光了,除非SLC nand

网友:
这个你如果能救的话可以去开数据恢复公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几年的时间,估计电子都跑光了,除非SLC nand

非常重要的东西可以用路由器的flash芯片存, 应该能保存十几年吧

网友E:
传说中的闪存漏电,是不是说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人没能力刮的,找人修吧至少千八百,论坛有个大佬发过修的帖子 小飞机DIY你可以看看,还要相关软件。 ...

某康的萤石TF内存卡翻车 飞线大法恢复上面的数据(纯手工分析操作)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5287-1-1.html

学习了,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重要的东西可以用路由器的flash芯片存, 应该能保存十几年吧

想长时间存储,用机械盘存,或者用其它介质存,比如磁带。

企业保存重要数据一般用光盘或磁带,保存的时间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康的萤石TF内存卡翻车 飞线大法恢复上面的数据(纯手工分析操作)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https://www.m ...

就这个,这个大佬B站也有视频可以看看

楼主:
理由是什么

网友:
直接进垃圾桶就行了 没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由是什么

外表锈迹斑斑,不一定内部坑坑洼洼

网友:
我猜是1号卡,这个应该是最老的,工艺也落后,容量估计也不大,但老卡有可能是mlc甚至slc,而且老工艺因为线宽大体积大,漏电会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传说中的闪存漏电,是不是说中了?

不是漏电 应该是掉固件了 我早些年的金士顿就是 京东自营买的 用了一个星期就掉固件了 不识别 貌似华强北大佬有写tf卡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