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把这个电源改成18650供电?

楼主(2021-10-25):
    买了个带LED可调光的放大镜,用市电供电,觉得插市电拖着电线不方便,想改成4节18650供电,能利用其现 在的可调光的控制板改装吗?请教行家指点!

网友A:
先接个可调电源试试啊,成功了再改成电池!
(或测量次级这个大电容的电压,接个相同的电压试试先)

这电路次级部分很简单的,就一431组成的调压电路吧,网上有非常多的原理图

网友B:
目测好改 15包邮买个升降压恒流模块 需要考虑的是电池冲放

网友C:
这是个调压电源
估计你三串锂电够用,
可以找555控制MOS的调光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接个可调电源试试啊,成功了再改成电池!
(或测量次级这个大电容的电压,接个相同的电压试试先)

这个好象是用431控制光耦反馈稳压的,直接在次级电容上接直流就不能控制稳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好改 15包邮买个升降压恒流模块 需要考虑的是电池冲放

一开始就这个想法,后来想,能不能用原有的这个调光电路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调压电源
估计你三串锂电够用,
可以找555控制MOS的调光电路。

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好象是用431控制光耦反馈稳压的,直接在次级电容上接直流就不能控制稳压了吧? ...

不清楚啊,,所以让你先试试,成功了再改成电池,,不成功再想别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啊,,所以让你先试试,成功了再改成电池,,不成功再想别的办法了 ...

好的,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