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详拆个纯水机反渗透膜

楼主(2021-10-25):
详拆个纯水机反渗透膜

网友:
最后的了一根笛子

网友A:
搞不清水路,外层过滤后不是又跟下一层的没过滤的水混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清水路,外层过滤后不是又跟下一层的没过滤的水混合了吗

这个管子不是直通的要通过管子上的小孔通过的到另一头出水,膜一共三层二纸加膜,另有一层过滤网

网友B:
还是看不清来龙去脉~

网友:
这个膜能降低含盐度?

网友A:
你说的是出水,从笛子口出,我说的是进水,是不是从一卷子滤层的立面进水?那外层过滤后不是又和内层没过滤的水混合了?外层过滤的意义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看不清来龙去脉~

从膜端面过滤后从管子小孔进水去管子中再出水

网友C:
那边是纯水,那边是废水?

这个东西废水量非常大,它是怎么判断废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出水,从笛子口出,我说的是进水,是不是从一卷子滤层的立面进水?那外层过滤后不是又和内层没过滤 ...

滤层的立面进水,通过笛子口再从端面园口出净水

楼主:
膜是包在笛子囗上只能在压力下单向流动

网友D:
看那胶管一端有内六角口,不知道,大小可以做螺丝刀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那胶管一端有内六角口,不知道,大小可以做螺丝刀柄不

做不了的

网友E:
和立升牌的反渗透膜的不一样,立升里面是很多细细的管路并联,捆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膜端面过滤后从管子小孔进水去管子中再出水

那外层过滤后不是又和内层没过滤的水混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边是纯水,那边是废水?

这个东西废水量非常大,它是怎么判断废水的? ...

一般是三倍废水量,说是废水,其实是它要用水冲刷掉已经过滤下来的杂质,否则膜就堵死了。这东西貌似就是玻璃纤维,撕开会扎手,得用打包带粘掉手上的毛刺,跟干完石膏装饰条的活后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立升牌的反渗透膜的不一样,立升里面是很多细细的管路并联,捆在一起。 ...

那种不是逆渗透,是中空纤维超滤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出水,从笛子口出,我说的是进水,是不是从一卷子滤层的立面进水?那外层过滤后不是又和内层没过滤 ...

外层和中间的那个管子是隔离的。外层直通的是用来冲洗ro膜的。那个膜有点像个袋子,一圈都是封死的。

网友:
千岛人的3013-400啊
就是拆前没测量,膜外径是多少mm,汇通的3013-400是66mm,不知道千岛人的会卷厚一点点嘛

家用RO膜原理动图百度有,不过基本上看了也一片迷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层和中间的那个管子是隔离的。外层直通的是用来冲洗ro膜的。那个膜有点像个袋子,一圈都是封死的。 ...

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懂了,就像拿个避孕套,把口裹着笛子口粘紧,然后把套一圈圈卷到笛子上,是这样吧。如果是这样,笛子口的粘痕就应该是环状的,而膜就应该是每两层粘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