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东芝TH58TFT1V23BA8H上安国AU6989GTD识别问题

楼主(2021-10-25):
老哥们,请教一下手头一颗1V23,上测试架识别到另一个颗粒的CE,容量也只有一半,想请教一下这是神马情况呢?

网友A:
你用的板子不支持那么多CE吧

网友B:
你要找支持8CE的GTD板子或测试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板子不支持那么多CE吧

测试架上是写的支持8CE,而且之前转接上K9PKGY8S7M也是可以读出8CE的。然后我去找了一下手上有的软件,V19和V20里都没有这个颗粒信息,就怀疑是不是安国固件没有bics3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找支持8CE的GTD板子或测试架

嗯这个应该是支持8CE的板子,而且之前转接上K9PKGY8S7M也是可以读出8CE的。然后我去找了一下手上有的软件,V19和V20里都没有这个颗粒信息,就怀疑是不是安国固件没有bics3的颗粒。

网友C:
根据ID来看,这不是256G的1v23,1v23ID是983E打头的。

983C打头的4ce颗粒,肯定是128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ID来看,这不是256G的1v23,1v23ID是983E打头的。

983C打头的4ce颗粒,肯定是128G的 ...

范老哥我查了一下固件读出来的颗粒丝印,是一颗TSOP48封装的bics3颗粒,查了一下这个CE也都是TSOP48和272的封装,但我手上的这颗是132封装的。
东芝的颗粒应该还没有刮刮乐吧...在想会不会是测试架或者固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范老哥我查了一下固件读出来的颗粒丝印,是一颗TSOP48封装的bics3颗粒,查了一下这个CE也都是TSOP48和272 ...

这个只会是你颗粒的问题,根据tsb/sd 3D制程容量的规则来看,你这个ID是1ce1die的32GCE,只有4个CE那就是128,正常1v23的ID比例应该是1ce2die/1ce1die64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根据ID来看,这不是256G的1v23,1v23ID是983E打头的。

983C打头的4ce颗粒,肯定是128G的 ...

这个id确实是256的,4ce,我有一贴孤儿贴,一直找不到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id确实是256的,4ce,我有一贴孤儿贴,一直找不到配对

这才是正经的1v23吧?

难道你那颗和楼主这颗是不正经的?

网友:
1V23确实是256G的至于ID就取决于东芝和群联 参考闪迪同一个颗粒型号可能ID不同有3-4个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正经的1v23吧?

难道你那颗和楼主这颗是不正经的?

对的,72结尾,无狗,最后丢58xt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范老哥我查了一下固件读出来的颗粒丝印,是一颗TSOP48封装的bics3颗粒,查了一下这个CE也都是TSOP48和272 ...

搜我的帖子,1v系列造假的不要太多,哈哈哈

楼主:
        听了大佬们的见解受益匪浅,遂寻找各种办法尝试印证,虽然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但或许也能给各位提供一些思路。
        首先是关于假标颗粒的问题,因为需要对比我又去找来了一颗铠侠标的1v23和东芝标的2v23作为参考。三颗颗粒的封装地各不相同,分别是问题颗粒1v23(大陆),铠侠标1v23(台湾省)和东芝标2v23(霓虹国)。(Tips:这里因为手机像素太渣拍不了细节图就劳烦各位大佬就将就一下了)
        其次是字体,问题颗粒的TOSIBA标与2v23字体完全一致,排版间距2v23略宽;底部丝印与1v23字体一致,排版上在最末行倒数第二位“A”上字体高度不太一致。(这里吐槽一句,对比那两颗对照颗粒,问题颗粒的丝印字体更工整也更深,看起来反倒更像原厂颗粒...)
        之后我又用游标卡尺测量了三颗颗粒的尺寸,他们分别是:问题颗粒(1.75*1.19*0.08)铠侠标1v23(1.78*1.19*0.08)以及东芝标2v23(1.79*1.39*0.11)(单位:厘米)测量过程中用强光照射NAND底部PCB板,发现问题颗粒(黄绿色PCB)和铠侠标1v23(绿色PCB)的点位和走线一模一样。
        最后一点是在CSDN找到的一篇文章,文章里提到Toggle接口协议的启动模式有Legacy Mode与Toggle Mode两种,因为本人专业知识欠缺所以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含义,姑且猜测手里这颗问题颗粒会不会是开成SDR的Toggle Mode。这里留下文章地址:Nand Flash的同步、异步、ONFI、Toggle_Gick-CSDN博客_onfi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8233274/article/details/80886725
        还请各位大佬指正

楼主:
引用 楼主:
听了大佬们的见解受益匪浅,遂寻找各种办法尝试印证,虽然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但或许也能给各位提供 ...

最后的应该是Legacy Mode,说错了

网友(2024-03-09):
我也遇到了一摸一样的问题,安国测试架id识别为98,3C,98,B3,76,72
试了2258xt,au6989,fc3379都是可以量产但是最后格式化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