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斯特林发动机在家庭微热发电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21-10-25):
1. Baxi Ecogen look a conventional wall-hung boiler and uses a conventional gas boiler burner, connected to the mains gas, to heat helium.

(1、Baxi Ecogen 看起来是一个传统的壁挂炉,使用传统的燃气锅炉燃烧器,连接到主燃气,加热氦气。)

2. The helium in the hermetically sealed stirling engine expands and presses down a piston.

(2、密封斯特林发动机中的氦气膨胀并压下活塞。)

Cold water flowing around the boiler absorbs the heat, the gas contracts and the piston rises again.

(锅炉周围流动的冷水吸收热量,气体收缩,活塞再次上升。)

The heated water flows out of the boiler and into the hot water cylinder.

(加热后的水流出锅炉,进入热水缸。)

Cold water flows into the engine and the process begins again-the piston is driven up and down 50 times a second.

(冷水流入发动机,这个过程再次开始——活塞每秒被驱动上下 50 次。)

3. The piston has a magnet attached to it and as the magnetic field passes through a coil at the bottom of the engine it generates up to 1KW of electricity.

(3、活塞上附有磁铁,当磁场通过发动机底部的线圈时,可产生高达 1KW 的电力。)

4. Much of the heat expelled in the exhaust gases from the system is captured by a heat exchanger and reused for generating domestic hot water.

(4、从系统排出的废气中排出的大部分热量被热交换器捕获并重新用于生产生活热水。)

网友:
烧柴也可以吧

楼主:
上图的设备烧的是木颗粒。

网友:
用太阳能热水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的设备烧的是木颗粒。

木颗粒很便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木颗粒很便宜吗?

锯木厂那种带树皮等杂质的木屑什么的应该很便宜,内芯好点的估计就拿去做板材了

网友:
斯特林发动机是外燃机的最高也是最后的成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颗粒很便宜吗?

淘宝是可以了解价格。

网友C:
查了下木颗粒1吨1200,能发1200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木厂那种带树皮等杂质的木屑什么的应该很便宜,内芯好点的估计就拿去做板材了 ...

说的有道理  奈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了下木颗粒1吨1200,能发1200度电??

是吗?信息可靠吗?

网友:
为啥家用不推广,设备太大?壁挂炉一天用电也得好几度还得烧启

网友(2022-02-01):
引用 网友C:
查了下木颗粒1吨1200,能发1200度电??

不可能!

大型火电厂1度电标准煤300-400G。木屑的热值差别很大。比标准煤热值低多了。
家庭发电效率也比大型火电厂低多了。
估计1吨木屑能发4-5百度电就不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图的设备烧的是木颗粒。

你上图多处都标明是燃烧的天然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上图多处都标明是燃烧的天然气!!!

朋友细心人,看看这种炉子

网友:
天然气燃料电池效率比这高吧松下的enefarm

网友(2023-02-17):
相当于当年的内燃机原理吗?

网友(2023-05-22):
这是外燃机。

网友:
不懂,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效率怎麽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