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5000充电板模块接线

楼主(2021-10-25):
网上购买的TP5000充电板模块,直接发到农村哥哥的手中了,虽然感觉接线说得很明白,还是略有点疑惑。因为没在自己手里,哥哥说除了这个板子啥都没有,一两个小事情问一下大家:

看我发的图,我用鼠标写得歪歪扭扭的数字,很明显1、2接电池,3、4接充电电源。感觉应该明确,但还是再次问一下。毕竟哥哥自己只知道正负、别的都不会不会,会找一个小侄子焊接,焊接的人只会焊接,无识别的技术。告诉他那根在哪儿然后面对面指导焊接。

1接电池正极、2接电池负极?
3接充电电源正极、4接充电电源负极?
如果不加散热片,长时间1A的电流是否行?

网友:
小白不建议折腾,容易烧

网友A:
据说容易烧,不知道真假:
https://www.shoudian.org/thread-1513607-1-1.html

网友:
1接电池正极
2接电池负极

3接充电电源负极
4接充电电源正极

2和3都是负极,仔细看看是连一起的

网友:
b+  电池+极
in+ 电源+极

网友:
这图很清楚吧。

网友:
3接充电电源负极、4接充电电源正极

网友B:
背面图也来一个,确定中间那两个是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图也来一个,确定中间那两个是负极

非常感谢,主要是我没拿到样品,就在哥哥手里

网友:
连个万用表都没有的,估计会焊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据说容易烧,不知道真假:
https://www.shoudian.org/thread-1513607-1-1.html

楼主的是5000,不是5100:lo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是5000,不是5100

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D:
5000和 5100不一样,5000貌似支持铁锂的,这货小白非常容易干坏的,电池端稍有碰触接反立马归西

网友E:
这个TP5000模块我曾经也想过买来充我的几颗14500磷酸铁锂,后来因为舍不得出运费一直用TP4056串二极管充电至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TP5000模块我曾经也想过买来充我的几颗14500磷酸铁锂,后来因为舍不得出运费一直用TP4056串二极管充电 ...

不串二极管不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串二极管不能用么?

TP4056是充4.2V的三元锂的呀,我充的是3.65V的磷酸铁锂呀,不串个二极管不就过充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串二极管不能用么?

三元里的4.2v截止。铁锂好像3.7截止要是4.2的话会过冲冲坏的

网友(2022-12-24):
引用 网友D:
5000和 5100不一样,5000貌似支持铁锂的,这货小白非常容易干坏的,电池端稍有碰触接反立马归西 ...

有个条线选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