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Mstata SM2246NE扩容开卡,求助!

楼主(2021-10-25):
购得一块主控sm2246ne板,想扩容到1T或512G都行。现贴上后发现是土狗颗粒,望有大佬指点一下江山

网友A:
最后一个通道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通道挂啦?

焊缓存反复搞了几次,有可能是主控搞得虚焊了。

网友B:
土狗跳R2,目前的ce跳线已经是4贴的跳线不用动。
ch3缺ce,建议加焊主控或者重植主控,如果故障依旧,考虑换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狗跳R2,目前的ce跳线已经是4贴的跳线不用动。
ch3缺ce,建议加焊主控或者重植主控,如果故障依旧,考 ...

非常感谢范总,今晚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范总,今晚试试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8835-1-3.html

看我以前的帖子,这是做成功了的4CEx4。你这CE跳线似乎不对。默认是单贴跳线,4贴的话要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8835-1-3.html

看我以前的帖子,这是做成功了的4CEx4。你这CE跳线似乎 ...

谢谢,刚看过你的贴子,受益非浅。

楼主:
昨天回去较晚,折腾了一、二个小时,四片全贴上去了。试开了一下,提示缓存太小,因手头没有1G的缓存只好做罢了。打算换了缓存先不跳线试开看看,如有问题再按楼上的方法跳线。在此非常感谢两位的热心支持与帮助!

网友D:
干脆直接贴2个颗粒,512g,省的再换缓存了,ce跳线也不要动了,贴上土狗直接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脆直接贴2个颗粒,512g,省的再换缓存了,ce跳线也不要动了,贴上土狗直接开了 ...

有道理但不合我的格,不撞南墙不回头,能开4决不开2:loveliness:

楼主:
搞来一块DDR4/4G台式机海士力内存条,单块1G,拆了两块。装上去都没成功,老事多磨呀,配置1G时扫描不停,也不报错,配置512M,扫一会会报错。这会时什么情况,焊接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会是DDR4不兼容?用SM2246XT开卡,有报错但还是成功开出,不加缓存的情况下写320/读460,还算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来一块DDR4/4G台式机海士力内存条,单块1G,拆了两块。装上去都没成功,老事多磨呀,配置1G时扫描不停, ...

2246en只支持DDR3和DDR3L缓存,不支持DDR4缓存。

另外ch3的ce是怎么识别上的?

1G缓存去买D9STQ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6en只支持DDR3和DDR3L缓存,不支持DDR4缓存。

另外ch3的ce是怎么识别上的?

这是又交了点学费,重新焊了下主控,识别了ch3。因手上没现成的1G缓存,用SM2246XT试开了下,最后有个报错如图,重插后能初始化格式化,但跑圈(电脑时间长了会休眠)写入到一半左右提示不能写入后停止。然后盘符找不到了,又只能重新开卡。但试着写入读取大文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6en只支持DDR3和DDR3L缓存,不支持DDR4缓存。

另外ch3的ce是怎么识别上的?

用sm2246xt开卡是报错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