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140本地收了4个d121g,据我所知这个应该和tp5620千兆版差不多配置

楼主(2021-10-25):
搜了下论坛好像没有人拆过机,网上的资料也很少,据我所知这个应该和tp5620千兆版差不多配置,少个网口,等下测试和拆机看看

楼主:
通电试了下机,无线性能还可以至少做ap绝对合格先吃饭去了,等下再测试

楼主:
有个特别脏的,拿它拆机看了下果然是7620,螃蟹和5G芯片不知道为啥特别暗

楼主:
背面就一块散热板就没了,很迷你

楼主:
固件中规中矩,有硬件转发,有ipv6,测了下速,跑满没啥问题

网友A:
不科学啊这种低端货三剑贱客居然给了固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科学啊这种低端货三剑贱客居然给了固态电容

哈哈,是有俩个,而且做工还可以,后面还有类似k2那种散热铁板,前面有陶瓷散热,一般tp我记得都是裸奔的,同配置的tp5620就是裸奔的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