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后上车的4G随身WIFI查看超级密码的方法

楼主(2021-10-25):
好多坛友上车了19元的随身WIFI,后来奸商改了超级密码(其实可以按照我这个图,硬解,相当于强制断开ESIM芯片,然后将线路跑到SIM卡槽上,不需要超级密码也能使用三网4G的SIM卡)。
用如下方法可以查询到被奸商改掉的超级密码,句说密码是随机的,每个人不一样。自己按照下面的方法查询一下自己的密码就行了。

1. 插电脑USB
访问 http://192.168.42.129/SUPER_PASSWORD 看看可显示
无线连接的话 http://192.168.43.1/SUPER_PASSWORD - 这个已有吧友已经验证成功了

如果不行:
2. 打开 http://192.168.42.129/SimSettings.html or http://192.168.43.1/SimSettings.html
打开chrome浏览器F12 选网络(network)
设置过滤网址 sl4a
选择开SIM卡菜单,随便输入些密码,点确定,查看请求参数里面是不是有个 getSuperPassword 的参数
如果有, 点OK 把弹出窗口关了, 查看返回的内容 预览 or 响应里面 有个 result,目前看就是当前的超级密码
另外 http://192.168.42.129/terminal2.html  打开的shell页面似乎更好用些

假如上述方法查询不到超级密码,如图短接红色的三个位置,再拆掉背面的ESIM芯片就可以了,理论上其他随身WIFI都可以用这种原理硬改切换外置SIM卡。
或者不用拆除esim芯片,直接美工刀,按下图所示,隔断esim芯片的供电,就行了。(也是需要短接第一张图三个位置的)

网友:
你们又上啥豪车了...
话说随身WiFi这玩意儿意义也不大呀,毕竟现在手机也能开热点,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
买回家基本都是吃灰的

网友:
是的,买回来除了折腾一下别无他用

网友:
能把自的这个sim卡激活才厉害 。。。

网友:
弱弱的问下,现在还有车吗

网友A:
没卡槽的  补卡槽:  9$SOBVXGF9QE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卡槽的  补卡槽:  9$SOBVXGF9QEf$://

26的没卡槽了,大佬怎么破

网友A:
硬改是终极方法,可以无视密码了! 挑便宜的撸

现价19¥的几家随身WIFI,欢迎买了的交流下

¥v2ryXGoBV0Z¥ https://m.tb.cn/h.f4iPoTO

¥wwnaXGoTUVb¥ https://m.tb.cn/h.f53kYLG

¥cpaZXGo6MQu¥ https://m.tb.cn/h.f53lFIi

¥NID1XGoCvab¥ https://m.tb.cn/h.fUUoAgQ

网友:
谢谢分享,密码有效

网友:
谢谢大佬  有用

网友:
有没有支持电信800MHZ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改是终极方法,可以无视密码了! 挑便宜的撸

谢谢分享,试一试

网友:
十分感谢,密码有用.无线连接的话 http://192.168.43.1/SUPER_PASSWORD ,用这个网址就看见密码了.26元郑州发货的无卡座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收到26的,没有卡槽,按楼主的方法,获取了超级密码,已经开通了sim,哪天焊上卡槽看行不行。

网友:
26¥的     ¥Gr4FXtzIt90¥  https://m.tb.cn/h.fVDZqnp

无线连接的话 http://192.168.43.1/SUPER_PASSWORD ,用这个网址就看见密码了.

插电脑就是 http://192.168.42.129/SUPER_PASSWORD  看密码

配上卡槽   完美。

网友:
双卡切换不好吗

网友:
好不好要看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