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旧路由刷openwrt当arm玩有python——发挥余热

楼主(2021-10-25):
直接看图

看到是python 2.6,还可以安装别的很多ipk,使用opkg安装,从openwrt官网安装的。
比如安装php5、sqlite等等,组成一个小型的web服务器,不在话下——插usb扩充存储空间。
也可以安装
asterisk18,当ip phone。
也可以安装samba3_3.0.24-8_brcm-2.4.ipk,作共享服务器(要有耐心)
等等,列表中有几百项。
本身支持SSH。去掉上图圈内的设置,可以正常使用串口。

网络可以配置成wifi client,要是能插网线也稳定。

刷机不复杂,如手上这只,关路由电,tftp准备好,ping 192.168.1.1,通电,看到ping有正常的回应,即让tftp下载。

旧路由,54M时代的,性能一差些,所以只能说是发挥余热的份。
============================================
题后话
openwrt是开源的,按理说是可以编译一个自己的版本的,但要先做好交叉编译环境,如MIPS,就起码要binutils/gcc以及uClibc,和相应的依赖库(各CPU平台的依赖会稍有不同),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A:
前段时间一台adsl路由器打算扔了,查了后发现可以刷op,不过刷成后速度还是很慢的,也就能做个打印服务器了

网友B:
我对asterisk18感兴趣,,楼主安装了没有呀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章鱼星球,能玩python 吗
有用过章鱼星球来玩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一台adsl路由器打算扔了,查了后发现可以刷op,不过刷成后速度还是很慢的,也就能做个打印服务器了 ...

都是实用为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asterisk18感兴趣,,楼主安装了没有呀

目前用不到这功能,理论上,这是openwrt官方提供的,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章鱼星球,能玩python 吗
有用过章鱼星球来玩这个?

搜索了一下,好像有这样的刷机,你不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了一下,好像有这样的刷机,你不妨试试

楼主,有没有兴趣搞搞,章鱼星球啊
章鱼星球上可以 安装php5 web吗

网友:
哎 自己编译openwrt 最大的难度是 墙

网友:
路由器不少,这样玩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