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八重洲 ft2dr 拆解,咨询下这机子有没有保存时间的电池或法拉电容

楼主(2021-10-25):
同咨询一下这个机子有没有保存时间的电池或法拉电容

网友A:
看到了么,应该就是这个电子,我知道我的100DR,在面板上呢,这个东西要不要都行,GPS自动对时

网友:
图6左上角电池

网友B:
没RTC芯片,这个电池好像给GPS用的用于保存GPS卫星数据,实现GPS热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么,应该就是这个电子,我知道我的100DR,在面板上呢,这个东西要不要都行,GPS自动对时
...

多谢提醒,不过这个如果是电池的话应该是得换了,如果是电容就没事,目测没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RTC芯片,这个电池好像给GPS用的用于保存GPS卫星数据,实现GPS热启动。

没有拆过,不好判断是电池还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RTC芯片,这个电池好像给GPS用的用于保存GPS卫星数据,实现GPS热启动。

每次冷启动gps搜星都很慢,室外得2到3分钟。
进入室内gps数据能保持5分钟左右就丢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