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AIWA TX456收音机装壳就收台问题

楼主(2021-10-25):
TX456 收音机原来是好的,换皮带后,装上壳子,收音机搜台,不停,一直在搜,如果手动搜能收到信台,哪里出问题了?
另家里有个TX656,也是搜台不停。。。。。。
求大侠指点!!!!

网友A:
可能装壳的时候把调台的开关压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装壳的时候把调台的开关压住了

谢谢回复哦,拆壳拆后盖,按键在前盖呢~~~

网友:
天线没有接上

网友B:
环境信号弱,也有可能造成搜台不停,可临时接根天线试试。

楼主:
亲,正常的房子里, 同一台机以前好时可以收到20个台,只是正常拆机换皮带后,就搜不到台了,但手动一点点按,可以收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境信号弱,也有可能造成搜台不停,可临时接根天线试试。

亲,正常的房子里, 同一台机以前好时可以收到20个台,只是正常拆机换皮带后,就搜不到台了,但手动一点点按,可以收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