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开关电源维修65W(lenovo 42T4416)

楼主(2021-10-25):
联想电脑电源42T4417无输出故障,初级级用LTA809FA驱动芯片驱动场馆,次级用1002PDRH(已损坏)作为稳压(查不到该型号),直接将其及周边原件拆掉,用TL431改电路,完美修复,此电源两个光耦,一个稳压另一个作为过压保护,希望能给需要的人一些帮助!
注:前级不加电,后级输出加可调电压,调至20付测下光耦④③脚电阻有无变化,如果20伏以下没变化,初步判断后级稳压芯片没坏,如果低于20伏,万用表蜂鸣档测4,3脚,响,而且1002发热,说明1002损坏,需用 tl431改电路!

纯属娱乐,提升自己!

上图

网友(2024-10-09):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刚改了个同型号的电源,谢谢大佬的电路解析。稳压芯片不一样,是一个8脚的st的芯片,但分压电阻值是一样的。改分压电阻到24V,过压保护。去掉过压保护的稳压管后电压正常。但滤波电容是25V的,先不管了,爆了再说,应该有裕量吧

网友:
看不懂,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