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小丑鱼便携式洗车机

楼主(2021-10-25):
看到群友便宜撸的洗车机有些心动,只是看到的时间有些晚,没有那么多便宜机器了
到手发现很好拆,只是握把隐藏了一颗螺丝,分开外壳里面东西很简单,就是一个开关直接串联一个马达。
原本会担心里面会有减速器齿轮没上润滑油,其实这个更简单,马达直接驱动偏心块带着泵头泵水

网友:
鼓膜泵差评

网友:
你这个不行,隔膜泵,没法比

网友A:
内回流隔膜泵,好处是网上有不少通用规格替换,缺点性能差些。性能好的应该是无刷减速电机活塞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回流隔膜泵,好处是网上有不少通用规格替换,缺点性能差些。性能好的应该是无刷减速电机活塞泵。 ...

这点钱要啥自行车

网友:
看到水枪里的那节水管。。。一点都不要想了。

网友:
这就是电动喷雾器的那个

网友(2022-02-04):
12伏一个电动喷雾器泵头,拿到乡下打农药也不错

网友:
隔膜泵,容易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