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L55M5-AB 薄款55寸电视拆机更换背光条图解

楼主(2021-10-25):
求助专业修手,小米L55M5-AB  薄款55寸电视拆机更换背光条图解。

网友:
可以修的,一般都是个别灯珠烧了,换掉就好。论坛里很多拆修液晶电视背光的文章,你可以搜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6826-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664-1-1.html

网友:
最关键是小心屏幕坏....

网友(2024-02-07):
换背光条比较简单,一般拆开看到就知道怎么换,最大的问题是拆解,大屏幕拆解的时候很容易将液晶搞坏,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最好准备几个吸盘

网友:
网上找了很多

网友(2024-06-26):
很简单2121212121221

网友:
屏幕要看好咯。

网友(2024-07-26):
曾经换过许多不同牌子的背光,更换方法大同小异,重点是拆分背光板与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