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工木壳万能表 俄罗斯表头

楼主(2021-10-25):
老科学家做的吧,带了手绘的电路图,写的跟印刷出来似的。老俄罗斯表头,表头上写了1958年,原来表头年份最后一位手写是苏联老大哥的优良传统啊。测试了一下,电阻档某个档位有短路还是啥,转到那个档位指针就偏转了。电压基本准的。

网友:
这焊接惨不忍睹

网友:
看得强迫症都要范了....手艺不错了.....

网友:
毛子的东西就是粗犷

网友A:
单刀十位的波段开关,都是涂银的老货。焊接应该可以的,以前的烙铁,功率大而且用焊油。焊出来就这个样子。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刀十位的波段开关,都是涂银的老货。焊接应该可以的,以前的烙铁,功率大而且用焊油。焊出来就这个样子。 ...

以前苏联产的接触器触头上是一整块银

网友:
我小时候也做过一个,跟这个差不多,表头没有这么大1mA的电流表,自己画的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