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改一个OPPO方形充电器 以适配问题数据线。

楼主(2021-10-25):
这款OPPO方形充电器好几年前流行过一段时间,做工扎实 协议下支持大电流,当然假货也泛滥。
手上有好几个,这个是光宝代工的,型号AK779GB 5v4A。在公司给大家公用,这几天发现搭配苹果数据线充电时,有时候能充上有时候充不上,公用线你懂得… 而这根数据线放其它山寨5v1A充电器又能正常给苹果手机充电。
估摸着应该是充电线的data+和data-有断线现象。
山寨充电器一般d+d-短接,所以刚好弥补这一缺陷。
那就拆了把这个oppo充电头短接d+d-吧,毕竟到了公司公用 也跟冷宫角色差不多了,破相就破相吧
OPPO AK779GB

开壳后 两块板子对立放置,有打胶 外面还有屏蔽罩,算了不往里拆了。

u口处

电源插头 这里胶没少打啊

短接d+ d-

外壳复位

看外观,掂份量,上磁铁,看U口 来打假其实都不一定准 还是一拆解千愁哇
最后,也没咋破相,粘好继续公用,谢谢欣(然打)赏

网友A:
老兄这是自废武功啊,早期水果充电并不是d+ d-短接,印象里应该是d+ d- 拉到2.4v ? 记不太清了,但肯定不是短接,短接是安卓 bc1.2 dcp 2a  ,不能充电还是再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兄这是自废武功啊,早期水果充电并不是d+ d-短接,印象里应该是d+ d- 拉到2.4v ? 记不太清了,但肯定不是 ...

安卓从ios6开始支持dd短接充电了 不过只能1a

网友:
里面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卓从ios6开始支持dd短接充电了 不过只能1a

短接不能触发水果协议当然电流上不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兄这是自废武功啊,早期水果充电并不是d+ d-短接,印象里应该是d+ d- 拉到2.4v ? 记不太清了,但肯定不是 ...

水果早期应该是2.7v 2.7 ,三星bc1.2就是短接

网友D:
这个直接输四安还是要有协议才输出四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水果早期应该是2.7v 2.7 ,三星bc1.2就是短接

嗯 记得2.x  ,太久了记不太清了,bc1.2 所有安卓都支持,楼主这个其实可以加颗cx1901之类的协议ic就可以支持水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直接输四安还是要有协议才输出四安

用的5脚usb,中间那脚和手机还有数据线握手后才支持,数据线里有颗三脚的单线通讯ic,里面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记得2.x  ,太久了记不太清了,bc1.2 所有安卓都支持,楼主这个其实可以加颗cx1901之类的协议ic就可以 ...

我也补习了一下,久了忘记了,发个图吧,免得误导那些小白

网友:
这个挺像一加的dash闪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这是自废武功啊,早期水果充电并不是d+ d-短接,印象里应该是d+ d- 拉到2.4v ? 记不太清了,但肯定不是 ...

我是这个头子加了延长线就可以充,不加延长线就时来时不来。后来拆了延长线,才发现原来延长线usb公头短接了d+ d-,所以才产生了把这个头子拆了 在头子里面短接的想法。短接后确实能用,能输出1A 压降也正常,iPhone11 iPhone12 都亲测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个头子加了延长线就可以充,不加延长线就时来时不来。后来拆了延长线,才发现原来延长线usb公头短 ...

谢谢各位坛友热心提醒 这个充电头放公司公用的,此次改动目的是兼容我这里的问题线,改前这个头子充我的苹果机1A左右 改后还是1A左右。
能用烂线,充苹果电流没变,这就够了…

楼主:
看来大家都是看不得暴殄天物 对这方面可谓嫉殄如仇啊

网友:
我也有这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卓从ios6开始支持dd短接充电了 不过只能1a

安卓又怎么和IOS6扯上关系了,私生子么?

网友:
做工不错,舍得用胶

网友:
同款头子还有一个,太大了,懒得用!

网友:
拆了有点可惜,有多的送个给我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