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款充电器对满电镍氢电池的识别对比

楼主(2021-10-25):
Opus C700识别最快,秒杀满电电池,很好地降低了过充风险。
能研BC280识别大概15秒
倍量UK95识别大概25秒
ISDT C4EVO识别大概60秒
BT2S充了2分钟后还在继续充,为了避免放气漏液,没有继续测试

网友A:
这个关注一下!

网友B:
大佬好货真多

网友C:
IC99有测试嘛

网友D:
看样子,opus是专门充镍氢电池的充电器,其它的可以充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99有测试嘛

入坑晚,IC99手头没有,电商平台也没见销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关注一下!

前天刚过充了一只电池,呲呲放气……这才引起了充电安全的警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好货真多

哪里什么大佬(ー_ー)!!
真正的大佬SONY CS系列充电器收藏了几十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opus是专门充镍氢电池的充电器,其它的可以充锂电池

五款充电器只有倍量是只能充镍氢,其他四款都是全能充

楼主:
补充2个充电器识别碱性电池的能力
分别是
倍量UK95——秒杀
SONY CS1A——10秒

网友E:
楼主的Opus C700我没有,我只有IC99,你是否根据电池容量设置过充电电流?IC99最大可以设置1.5A还是2A电流充电的,是不是大的电流瞬间把电池灌饱了。充电电池的最高充电电压我听过好几个版本,有说1.44有说1.53。还有说什么电压负增量判断是否冲满最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Opus C700我没有,我只有IC99,你是否根据电池容量设置过充电电流?IC99最大可以设置1.5A还是2A电流 ...

回头我把示波器接上看看电流,现在测试都是用的默认模式,根据资料电流在400-1000mA。

楼主:
网上找了这篇文章,对充满电压的解释

网友F:
应该是bt2S的最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这篇文章,对充满电压的解释

谢谢,学习了!

楼主:
低电流充电判停测试。
图1显示,高内阻/热天导致的电池高温、或者低电流,两种情形会使得充电曲线末端不易出现电压峰值/下降。充电器如果不能准确判停,必然会导致过充——过充/过放是影响电池循环寿命的关键因素。

图2显示,该充电器在100mAh恒流下,较好地进行了判停。

网友(2021-12-19):
引用 楼主:
补充2个充电器识别碱性电池的能力
分别是
倍量UK95——秒杀

倍量UK95——秒杀
SONY CS1A——10秒

这两个充电器识破出是碱性电池后,肯定拒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bt2S的最好吧

BT2S看外观最养眼,但是否最好,我不确定。

楼主:
ISDT C4EVO的固件更新了
用充满后放了一个月的电池测试,4个槽位的4节电池都是6秒判停。

网友(2022-02-06):
引用 楼主:
ISDT C4EVO的固件更新了
用充满后放了一个月的电池测试,4个槽位的4节电池都是6秒判停。 ...

请问楼主,你在充镍氢电池时,结束条件中:负Delta值一般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