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WD800老硬盘损坏,有咯咯咯响声,恳请高手指教,在此作揖了

楼主(2021-10-25):
2006年的某一天,电脑忽然黑屏再也无法启动,硬盘发出“咯咯————”响声。里面的一些照片再也无法找回。
准备寄修,却要2000以上……此事暂被搁置。

这是一块古老的IDE硬盘80G。

今天,我再次把它插上电脑:
1.只能听到咯————”响声,电脑无任何反应。
2.用纸片隔绝电机的4根线,情况依旧。
3.把硬盘主板拆下,只把主板接入电脑,发现新硬件。

在此,我诚恳请教群里高手:
1.判断是硬盘内部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2.如果是主板问题,买一个相同型号主板,把旧板上的8脚rom芯片替换到新板上去,这样就可以吗?
拜托高手指教!

网友:
敲盘了,数据基本无望。

网友:
数据如果真重要就找数据恢复的 无所谓的数据就拆盘拍照发拆机乐园

网友:
敲盘更像磁头坏,把盘片和bios搬到同型号好盘上理论可行,一般情况没有无尘空间拆盘基本就报废了,有非常珍贵资料不建议冒这险

网友:
磁头坏,别开机了,越开越没救

网友:
电脑天天用硬盘好好的,有的放了一两个月再开机就敲盘了,我都坏了几块了.

网友A:
不接主机,使用移动硬盘盒接了试试(直接接主机时,主机要检测,不过就长时间读,很容易扩大故障)。曾经有一块盘也是这种情况,去卖电脑那儿让修修,他说直接换,后来买了一块盘,然后买了硬盘盒,勉强读出了数据,最后低格,然后又用了几年。

还有一块和你一样的硬盘。当年就是买的这个硬盘盒。

网友:
磁头可能坏了,同款硬盘,这个硬盘关机后磁头是停在硬盘上的

网友:
我觉得最好不要当成系统盘启动电脑,在pe系统看看能否读取其他盘的资料,一般机械硬盘都是系统盘比较容易有坏道的。

网友:
敲盘了,基本上数据会损坏了。我以前也有几个硬盘读不出来,用pc3000能救活硬盘,但是数据没了

网友:
敲盘大概率磁头问题,还是送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主机,使用移动硬盘盒接了试试(直接接主机时,主机要检测,不过就长时间读,很容易扩大故障)。曾经有 ...

跟我一样的硬盘,没故障吧,能卖吗

网友:
刺头有问题吧。

网友:
敲盘了基本不用指望自己修好,送修都不见得可以100%恢复数据,拿钱砸死修理店的另说

网友:
咯咯咯的响应该是磁头坏了,要开盘换磁头才能把数据拿出来

网友B:
我家一个老电脑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
如果数据很重要,不建议自己折腾,一般人没有完备的软件和无尘环境,硬件设备也不够用。一个小小的失误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一个老电脑就是用的这个

你这个硬盘还能用吗?卖给我呗

网友:
这种老家伙十有八九是磁头坏~

网友:
80g的也就几百块吧。